APM烧写程序接线!

楼主(2014-05-30):
请问大家,APM2.5.2想用 下载线烧写程序,该用什么样类型的烧写线?接到apm板子的什么位置?线序怎么数?有知道的请赐教!!最好有图,谢谢了!

网友:
就用那个Microusb口(图片右上角),, 很简易的....

楼主:
谢谢这位朋友,这个usb口我知道的,这个口可以连接地面站软件进行调试用的。
我说的是往芯片(如mega2560、mega32U2)内写程序用的下载线类型及接口位置和线序!有谁知道,请告知!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往芯片(如mega2560、mega32U2)内写程序用的下载线类型及接口位置和线序!有谁知道,请告知!谢谢了!!

USBtinyISP 3.0 下載器 Arduino 專用下載器
usbasp usbisp avr下載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tinyISP 3.0 下載器 Arduino 專用下載器
usbasp usbisp avr下載線

请问用kk板的下载器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用kk板的下载器可以吗?

给KK板刷固的就是USB-ISP线,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KK板刷固的就是USB-ISP线,可以用

谢谢泡泡!!

楼主:
能告诉我,接口的线序吗?谢谢!!最好有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來问这个,, 请看以下连结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815649

感谢朋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告诉我,接口的线序吗?谢谢!!最好有个图!!

新手课堂,APM MiniOSD使用第2课,连不上电脑的处理方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5909&fromuid=117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