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充AKE10000ma怎么回事啊?求解

楼主(2014-05-30):
不论1块还是234块始终只有6A左右电流,是充不进还是电池有问题?用的海天的并充板。

网友:
什么电源 你设置多大充电电流

楼主:
1200W电源,设置40A

网友:
电池电压?充电器是不是有总功率限制?

楼主:
不知道啊,看别人说的东西和我一样,半个小时就可充满,我的要一两个小时充一块,郁闷啊

网友:
PL8要求24V供电  否则也半功率输出

楼主:
我是30V供电的

楼主:
我马上去调成24V试一下

楼主:
调成24V好点了,充电电流可达7.6A,供电后电源自动降成了22V,显示电流为5.56A
是哪里设置错了还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
如果电池内阻没问题的话就是充电器设置有问题

网友:
你用40A充 电流是不是太大了,  我一般也最多20A       PL8快充 都充不满,     电池 没有飞几分钟就没电了。  我一般都慢冲   对电池寿命也好

网友:
电源抗不住

楼主:
充电量是正常的,充进7540毫安,使用也正常,估计是充电C数不够,标的5C

网友A:
(调成24V好点了,充电电流可达7.6A,供电后电源自动降成了22V,显示电流为5.56A)
垃圾电源 早点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成24V好点了,充电电流可达7.6A,供电后电源自动降成了22V,显示电流为5.56A)
垃圾电源 早点换了吧

我用的这个:

请推荐一个用得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成24V好点了,充电电流可达7.6A,供电后电源自动降成了22V,显示电流为5.56A)
垃圾电源 早点换了吧

翻了你的帖子,"iCharger 308DUO 双路1300W 大功率充电器 平衡充 航模充电器"是不是很好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翻了你的帖子,"iCharger 308DUO 双路1300W 大功率充电器 平衡充 航模充电器"是不是很好用啊?

我怀疑你的电源有问题 调到24V只输出6A就降压到22V。

网友:
引用 楼主:
翻了你的帖子,"iCharger 308DUO 双路1300W 大功率充电器 平衡充 航模充电器"是不是很好用啊?

还有 充电小电流和电池无关的
1是充电器
2是电源

楼主:
用了一次就出了问题,没有输出,放了两天又可以了.现在就这样,都不知道怎么检查?联系下卖家看看找得到厂家技术没有.谢谢回复的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