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为思凯利Butterflys 三轴磁指南针功能四轴飞行器做讨论了!

楼主(2014-05-30):
不再为这飞机做讨论了,因为售后服务实在是跟不上。芯片质量控制也存在问题。一个电调没用10个电无原因毁损,另外一个使用几分钟后甚至冒烟。。。。。。

-------------结果在100楼

楼主:
最后来个装桨叶的。

网友:
思凱利性价比不错,曾想买个思凱利的塞斯纳

网友:
不错啊,期待后续报道,fpv装上来个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谈一下感受:今天飞了一个原装电,感觉不错,和玩具级别的真是不同。感觉好了很多。稳定性操控性都不一样, ...

恭喜你

這台飛機 , 不用一千完就有一整套立即享受無刷力量 , 是玩具的進階機種
動力十足 , 在近地面飛行都不會被地下反射的亂流影響

想問一下, 遙控器的充電池你買那一款 ? 我都想買 , 現在用三洋AA充電玩幾次就只得2格電

808二代头多少元 ? 淘X ?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这性价比高的玩具还得感谢你和 啊五
遥控器电池我想用3s电,和飞机统一用一种电池。还有图传也用3s电 ...

我正在找一種3S電可放入遥控器放置電池的世置 , 但淘X只找倒2款不知質素如何
聽說遥控器用要低C數的 , 5-8C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那40c 1500ma 的狮牌电池不能用吗?

我都不清楚C數太多會如何 , 但在台灣及國內的技術員都說過要用遙控專用低C數的 , 建議是5-8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不清楚C數太多會如何 , 但在台灣及國內的技術員都說過要用遙控專用低C數的 , 建議是5-8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适合的应该是原厂电池,昨天看了一下8个5号充电电池和原厂充电电池价格差不多。准备买一套原厂镍氢电池 ...

就是C數太高會損壞遙控吧 , 所以思凱利的技術員都是這樣說 , 只可5-8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C數太高會損壞遙控吧 , 所以思凱利的技術員都是這樣說 , 只可5-8C

高倍率电池损坏遥控器的我到没见过,遥控器损坏控电的到不少,主要是有的遥控器低电压保护在9点多伏,3.3-3.6v以下已经算是轻度过放了,关于控电为什么只能用5c锂电池我也不清楚,但是不代表25c锂电池不能用,我试过我的3s2200mah20c和25c两种电池,遥控器都没有烧,理论上只要不超过12v都没问题,工作电流取决于电池的电压和负载的电阻,并不是说用了25c锂电池就会工作电流变大,另外我见你的监视器和5.8g接收机不也是用的3s动力电池嘛,如果真的担心大c数锂电池会损坏设备,那干脆就换5c锂电池好了,3s2200mah5c的电池便宜的连50都不到。

楼主:
今天顺丰的fpv一体化接收机;发射机。。。。。到货!

楼主:
接收机和这液晶屏整合到一起挺好,只是价格据说有点贵。哈哈

楼主:
也就是一块原厂电池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践出真知!
另外,锂电有还有几个问题:就是锂电电压一个台阶一个台阶降,镍氢快没电也基本是原来电压 ...

我觉得锂电池和镍氢电池各有优缺点,质量好的锂聚合物电池截止电压可以2.75v,饱和电压4.20v,锂聚合物电池不耐过充和过放,一般都有保护板防止过充过放,但是对于3s锂电池是由三片锂电池组成的,每片电池的内阻不可能绝对一致,所以就会出现锂电池不平衡的情况,比较好的做法是3.6-3.7v就充电,镍氢电池的过充过放略好余锂电池,饱和电压1.40-1.47,截止放电电压1.0v,即使充满了8节电池也不到12v,我现在就是用的8节3000mah镍氢电池,D10控一次用半个小时,用个四五次就要充电了,有一次忘记检查控电,居然低电压自动关机,还好四轴有失控保护,不然就炸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倍率电池损坏遥控器的我到没见过,遥控器损坏控电的到不少,主要是有的遥控器低电压保护在9点多伏,3.3 ...

謝謝詳細解答 ,
我的监视器和5.8g接收机都是用的2S动力电池的
我沒有擔心用鋰電會損壞监视器和5.8g接收机
只是考慮我在香港這裡都聽過不少朋友說過遙控專用鋰電是低c數 ,
另外問過思凱利中/台 2面的客服/技術員都是這樣說 ,
我還在學習中 , 所以我會繼續收習意見的 ,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用的8节3000mah镍氢电池,D10控一次用半个小时,用个四五次就要充电了,"非常好的有实际意义 ...

因為工作關係 , 我有數十粒AA充電 , 天天充天天用
所以遙控用8粒 , 我不是問題 , 因我習慣每天去飛都用充滿的電
每次孩4-5塊電 , 足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法师傅 推荐的3s电池也来了。。。。。充电时间一小时,飞行时间嘛,挂21个一角硬币(每个3.3克左右 ...

你這台Butterflys 的負擔真不少 , 達 70多克 ,我那台只是 40克多 , 所以飛行時間比你多2分鐘
沒辨法了 , 808#16 畫像素量高 , 換來重量多一點 !

用3S電算是解決問題之一 , 可玩到每S電餘 3.4還是充滿動力
如果掛了 70多克設備後還是用原裝2S電池 ....
應該不用4分鐘就沒有動力要降落只餘 3.7V

你買的3S 電都是 1500MA 嗎 ? 有沒有買 2200 ?
我看過外國人用3S 2200 掛個小鏡頭可飛15-18分鐘
但未找倒負重到40-50克的Butterflys用3S 2200可飛多久的數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謝謝詳細解答 ,
我的监视器和5.8g接收机都是用的2S动力电池的
我沒有擔心用鋰電會損壞监视器和5.8g接 ...

C数说明的是电池的放电能力,C数高放电能力强内阻低,C数低放电能力弱内阻高,但是至于放电电流的大小起主导作用的依然是用电器的电阻,对于大电阻用电器来说电池的内阻只是占很小很小的一部分,遥控器便是,所以即使是使用100C甚至无内阻(理论上的)的电池都没有关系,只要电压保持在适当范围就行了,至于那些烧控的我个人认为不是正负极接反就接的电池超过控的工作电压,例如使用8节5号干电池的控,工作电压一般在12V,平衡性好的3S锂电池可以达到12.6V,单片4.2,但是多数电池都达不到,所谓的专用控电只是大小尺寸正好可以塞进控里,5-8C的锂电池应该比较适合做成控电的形状,如果换成20C或25C的锂电池绝的塞不进去,即便塞进去也盖不上盖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池除了飞机带的一块原厂2s电,都是你说的那种3s电了。满载应该在6-7分钟左右。非常满意了。嗯,等 ...

2200MA 比 1500 多重60克左右 , 一知會否超過負重點 , 但看外國人玩250 , 都是主要用 1200-1500 ,
如可以增加一點時間 , 都不錯 !!!

那個顯示器都不錯 , 我都在用 , 太陽下都看得很清楚 ,但我買了沒有內置5.8G接收的 , 要另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C数说明的是电池的放电能力,C数高放电能力强内阻低,C数低放电能力弱内阻高,但是至于放电电流的大小起 ...

总觉得遥控和图传接收显示屏都用一块电池比较简洁。如果能和飞机共用一种电池更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觉得遥控和图传接收显示屏都用一块电池比较简洁。如果能和飞机共用一种电池更简单。

这个。。。想共用电没问题,想简洁难,我想到的办法就是把动力电池用魔术贴粘贴在显示屏背面,用一个一分二的T插连接线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楼主:
借鉴kim250机架的布局,对蝴蝶增加了两条碳素杆。相机放机头,图传发射机和bb响放后面。电池放中间调整飞机平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200MA 比 1500 多重60克左右 , 一知會否超過負重點 , 但看外國人玩250 , 都是主要用 1200-1500 ,
如可 ...

你看的那个飞15-18分钟的也是250四轴吗?大概配置你还记得吗?kim那个配置用2200电池也不到10分钟,好想知道250四轴怎么才能做到飞行时间15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的那个飞15-18分钟的也是250四轴吗?大概配置你还记得吗?kim那个配置用2200电池也不到10分钟,好想 ...

就是蝴蝶機吧

网友B:
我靠,那你不是有2200电池嘛,测试效果如何,有15分钟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靠,那你不是有2200电池嘛,测试效果如何,有15分钟嘛?

如果有 , 我就測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视频头下面放四个减震球:

很強的DIY , 還加了 减震球

加了减震球效果如何 ? 可否消除畫面果凍 ?

网友C:
哥们你称重的方法太N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強的DIY , 還加了 减震球

最近天气不好,还没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称重的方法太NB了!

哈哈,天平已经是老物件了,砝码早已经没了踪影。。只好用硬币代替。

楼主:
给脚上穿个高跟鞋:^_^

楼主:
穿上高跟鞋镜头距离地面更远了:

楼主:
鞋子虽然软,不耐磨。但,多。。。。。。。

楼主:
固定电池有点头疼,橡皮筋狭小机身内空间小不好操作,改!

网友A:
圖傳發射的天線, 可以想辨法角度向下調45度-90度
現在向後方, 和我那台一樣 , 當飛到30米外 , 只要機尾天線不是向著你 ,
就有機會很多雪花 , 如果去到50米外 , 會接近沒有圖傳信號
我前天就是這樣測試 , 好彩指南針可用, 自動把機尾向著我才可看倒圖傳畫面 ,
否則真的不知如何回來, 當時距離超過80米, 肉眼看不倒飛機方向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傳發射的天線, 可以想辨法角度向下調45度-90度
現在向後方, 和我那台一樣 , 當飛到30米外 , 只要機尾天 ...

谢谢指导,马上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