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E的Castle电调线好难焊啊!!

楼主(2014-05-30):
Castle电调10AWG的线连电机,配的4mm香蕉头,拿来就装不进去,后来各种弄焊锡、挤扁电线,还是弄不进去,太痛苦了,亚拓能多想想么?
另外10AWG的线吸热的能力太好了,一和香蕉头碰上,焊锡就凝固,线就更难塞进去了·····本人用的还是焊台呢,虽然是60W的~

网友A:
还是焊台功率小 不要怪亚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焊台功率小 不要怪亚拓

关键是线一开始就插不进去···

网友B:
为什么不干脆把插头直接换了呢,
成本也不高,但是可以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干脆把插头直接换了呢,
成本也不高,但是可以很爽,

之前没买插头,电机来了就焊好插头了,就不想再买一次了···

网友C:
跟我以前一样
建议换个黄花100W的电烙铁 也才40元左右 焊插头会让你爽歪歪 碰插头几秒钟插头里面的锡就融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我以前一样
建议换个黄花100W的电烙铁 也才40元左右 焊插头会让你爽歪歪 碰插头几秒钟插头里面的锡就融 ...

看来工具很关键啊

网友D:
电机线一般都是用6MM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工具很关键啊

同样的问题  把我的 全新 800mx 搞坏了  不好焊接  换6mm的  不挂锡了

网友:
用大洋或白光的,一百多,三十W的就足够焊10号线了,包你用到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没买插头,电机来了就焊好插头了,就不想再买一次了···

找个离家近的店,发顺丰,第二天就能拿到了,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我的插头线材什么的都是备了很多,经常能用到,

网友:
我也是  我600上的80HV也不好焊  没焊头子就塞不进去

网友:
应该是手法问题吧 我焊都是60W的烙铁 几十块钱的 焊一个头1分钟搞定 另外准备个刀 线头上锡后可以用刀修整一下

网友:
工具和技术都很关键啊。

网友:
技术问题,楼主发过来,用20w的电烙铁给你焊

网友E:
完全是技术问题啊。。。
我用25W 烙铁焊EC5到8AWG完全没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完全是技术问题啊。。。
我用25W 烙铁焊EC5到8AWG完全没压力。。。

估计你是内热
内热和外热相同功率效果错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