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托500MX馬達居然又壞了!用了三個月都不到。

楼主(2014-05-30):
二個多月前剛換了個全新的500MX馬達,,今天又壞了。

飛行中,空中突然失去動力,幸虧還能安全降落沒炸機。

回家拆開馬達,發現又是中軸下面的軸承磨損,裡面的小滾珠掉了出來,有些還分成兩瓣。

這個馬達用了不到一百六十個起落,怎麼這麼容易壞呢?

上個馬達也一樣很容易就壞掉,也是同樣的軸承磨損!

這到底是質量問題,還是我的飛機安裝有問題?

网友:
用的是斜齿吗?

网友:
换花牌的,别用亚托的了。

网友:
换轴承后还要检查电机轴是不是磨损了。

网友A:
我也觉得直机马达命不长,我的用2个月,如果能换轴和轴承的话最好

楼主:
是,斜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直机马达命不长,我的用2个月,如果能换轴和轴承的话最好

下面的轴承不懂怎样拿出来。(上面的已经取出)

网友B:
斜齿最伤轴承了。斜齿会产生轴向力。建议换成直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的轴承不懂怎样拿出来。(上面的已经取出)

看用轴从另一边的孔塞进去看能不能把这个轴承敲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斜齿最伤轴承了。斜齿会产生轴向力。建议换成直齿

我飞的是500DFC,别人的500斜齿也是这么容易坏吗?

网友C:
我感觉可能是飞机其它部位影响,应该不会连续在同一个地方坏了,这样亚托不给人骂死。建议仔细检查飞机安装或零件有没问题。

另外,亚拓所有在产电机都以五折换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飞的是500DFC,别人的500斜齿也是这么容易坏吗?

没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可能是飞机其它部位影响,应该不会连续在同一个地方坏了,这样亚托不给人骂死。建议仔细检查飞机安装 ...

這也正是我發這個貼的原因。

現在新的電機再次裝上,並且都檢查了一下其他的地方,也沒有發現甚麼異常。

會有些甚麼地方我裝錯而我根本沒有意識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