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H3 拍摄的使用技巧

楼主(2014-05-30):
GH3入手,不熟悉使用,请教下,航拍视频的时候应该调到视频拍摄M档还是手动M挡然后分别调快门100,光圈对应
第二个问题,对焦使用手动对焦还是自动对焦呢,

AF/ae LOCK 开关应该在MF 还是AFC 还是AFS/AFF档?

别的还需要注意什么,谢谢

网友:
云台说明书里不是都有吗,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选择m手动挡 光圈具体要看环境光源 不要用大光圈,最好搭配松下的14 2.5饼干头,快门手动 50 60 100 120具体看光源.最好配个减光镜.要想拍出好的作品还是要不断学习和熟练掌握设备.

网友:
选择mf是手动对焦模式  对焦到无限远

网友:
快门200,AFC,快门优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m手动挡 光圈具体要看环境光源 不要用大光圈,最好搭配松下的14 2.5饼干头,快门手动 50 60 100 120具 ...

为啥不用拍摄模式,有个专门的拍摄模式的,

网友:
具体的光圈,感度都应该应和你拍摄的环境变化而变化,没有标准化。你应该用的是奥林帕斯DJI 推荐的12定的头把,就用手动,调整到∞即可。

网友:
用:70D吧,有视频对焦跟踪功能

网友:
拍摄视频:Afc ,创意视频模式,镜头推荐12,2.0奥林巴斯

网友(2015-03-27):
问一下你GH2手动对焦MF怎么确定对上焦了啊,没看见有提示或对焦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