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用vbar的进来分享下设置

楼主(2014-05-30):
X3用vbar的进来分享下设置
按以下的顺序写下:

主旋翼 :  风格,敏捷度,陀螺增益
   尾部 :  偏航比率,停止增益A,停止增益B,螺旋总距,循环

我先上个我的:
                90,85,70
                100,75,20,20,22,9

网友A:
60, 110,l

网友:
真的是简单明了啊  没图看不懂

网友:
我的是这样的:

网友:
楼上的大师相当到位

网友:
大师,指点下

网友B:
你的直机尾巴抖不抖?直机起飞后的状态说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直机尾巴抖不抖?直机起飞后的状态说一下。

起飞后,尾巴不会抖,右转有回弹,左转没有回弹,就调整A,加大感度,现在飞机状态很好,木有金鱼尾,木有回弹,搓油门尾巴锁的很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起飞后,尾巴不会抖,右转有回弹,左转没有回弹,就调整A,加大感度,现在飞机状态很好,木有金鱼尾,木 ...

现在的状态就是上面的参数吗?控内的感度是多少?
我的K8就是图示参数,控内感度42,现状锁的还可以,稍微有一点右偏正在调整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状态就是上面的参数吗?控内的感度是多少?
我的K8就是图示参数,控内感度42,现状锁的还可以,稍 ...

我不用控内的感度,直接60,尾巴爽爽的,用控内的感度要调成0,所以就不用了

楼主:
主旋翼的风格和敏捷度设的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用控内的感度,直接60,尾巴爽爽的,用控内的感度要调成0,所以就不用了

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旋翼的风格和敏捷度设的多少呢?

风格110 敏捷度100 增益60。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风格110 敏捷度100 增益60。

风格110会不会陀螺仪干涉太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风格110会不会陀螺仪干涉太多了?

试一试就知道了,在我的直机上没有发现干涉太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试一试就知道了,在我的直机上没有发现干涉太多。

前辈,我用的K8,大螺距下,尾巴会稍微右摆一下,又跑回来,幅度很小,这样算不算正常的?
比如我正负螺距一直切换的时候,尾巴就会左右小幅度摇摆,当你不动螺距的时候,尾巴不跑。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前辈,我用的K8,大螺距下,尾巴会稍微右摆一下,又跑回来,幅度很小,这样算不算正常的?
比如我正负螺 ...

急推油门尾巴小幅右摆说明锁尾强度不够,提高尾感度可以改善,也可能是尾舵机速度不够,更换好一些的舵机试一试,还有适当外移尾中联也可以改善锁尾效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急推油门尾巴小幅右摆说明锁尾强度不够,提高尾感度可以改善,也可能是尾舵机速度不够,更换好一些的舵机 ...

谢谢前辈,我的事K8+KST515,这尾舵机应该够用了,我试试外移和加高感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急推油门尾巴小幅右摆说明锁尾强度不够,提高尾感度可以改善,也可能是尾舵机速度不够,更换好一些的舵机 ...

前辈,x3感度60感觉已经没法提高了····螺旋总距也已经从22加到了40,感觉已经没法再加了····大P还是出现尾巴右偏········调整停止A会不会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前辈,我的事K8+KST515,这尾舵机应该够用了,我试试外移和加高感度

KST515是高压舵机,如果BEC不是高压的,那515动作速度不是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辈,x3感度60感觉已经没法提高了····螺旋总距也已经从22加到了40,感觉已经没法再加了····大P ...

这个只能是试一试,这个软件我也在调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