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l80 射浆后,终于修好了,但是首飞首炸啊。。。

楼主(2014-05-30):
FBL80还没飞,就射浆了,横轴轴承不见了一颗。。。

HISKY周末不发货,,这一等就是5天。。。

到了后,发现新买的鱼眼斜盘根本套不进去,鱼眼铜环卡死主轴套不进去。。。坑爹啊。。。。

新买的横轴轴承没原来的好,轴承滚珠是裸露的,没原来的挡板。。而且横轴比原来的长一点,有一定的空余。。

装好后,十字盘混控30左右,舵量60,起飞刚离地就很贼的飞向一边,撞桌子腿炸了,斜盘分离了,哎~~吃饭去了

网友:
我出全新fbl80一套

网友:
这机很贼,不好架控的

网友:
这机起飞时升空要稍微果断一些,否则离地太近(十厘米内)会受地效影响会各种跑掉(速度很快的),此时如果不果断升空(离地至少二十五厘米以上),就需要不停的碎舵!!!

如果发现跑掉要失控,这个高度马上切熄火断动力,肯定零损失!

飞场初期找离家具远一些的场地,飞前清空场地!

真机先练蛙跳,把起飞和降落搞定了,再练悬停基本功!出现问题马上条件反射切熄火键减少炸机损失,这个一定要先练!!!

网友A:
起飞稍微果断些,一般都几乎是垂直起来的,升空后再回点油门悬停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稍微果断些,一般都几乎是垂直起来的,升空后再回点油门悬停住即可!!!

哎~就是感觉到起飞要果断一点,拉到20CM左右

但是这机倾斜跑偏速度很快。。。。

而且舵面比打舵稍有一点延迟。。。,还有就是我打很微小的舵量,这机的倾斜都很大了,然后马上要跑偏。。。

我的升降和副翼曲线,在曲线初段都已经调得很平缓了(70%),然后小舵量,飞机还是容易迅速跑偏。。。

我看了你的《稳的一塌糊涂》还是不得其道啊。。

楼主:
也是郁闷得很,我看十字盘虚伪有些大,想换个鱼眼的可能好点,

结果寄来的鱼眼中间铜环孔太小了,完全套不进主轴

新的横轴也比原来的横轴要长一点,桨夹左右有一点点活

左边的是新的,两头上螺丝的,

右边的是原来的,自带一头螺帽,只上一边螺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就是感觉到起飞要果断一点,拉到20CM左右

但是这机倾斜跑偏速度很快。。。。

把十字盘混控三个数值正负号后面的数字全改为40再试试(有负号的保留负号),不行全都改为35或30再试手感,30估计是极限值了,不能再低了~~~

启用大小舵~~~

室内仍感觉心理压力大的话,找个室外飞场吧,蓝球场就非常适合,室内蓝球场或羽毛球场最佳!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郁闷得很,我看十字盘虚伪有些大,想换个鱼眼的可能好点,

结果寄来的鱼眼中间铜环孔太小了,完全套不 ...

买时要跟厂家要新版主轴,新版主轴比原来主轴细一些!

横轴估计这也是改新款了~~~

楼主:
哎~一个型号还分新版旧版,坑死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十字盘混控三个数值正负号后面的数字全改为40再试试(有负号的保留负号),不行全都改为35或30再试手感 ...

我试下40来看看。。。。

哎~就是不想下楼啊,去小区,一怕飞太烂丢人,二怕小孩子围观怕伤人压力大, 三,我真的很懒得出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下40来看看。。。。

哎~就是不想下楼啊,去小区,一怕飞太烂丢人,二怕小孩子围观怕伤人压力大 ...

那就把家具能移开的先移开,飞完再移回原位,给自己的空间大一些,压力要小很多~~~

网友:
80是玩3D的专用小鸡,对人的反应力有较高要求,正飞的操控感是非常贼的,倒飞反而比较稳比正飞要好控制,如果只是玩正飞就不建议用80了,玩3D的话80的表现是很不错的。。

网友:
我来总结一下,各位都没说到点子上,FBL80的贼是因为它的大齿是玩具级的,精度极差。你把FBL80的大齿换到MCP上,MCP也会变得很贼的。相反把华的大齿换给80机,80马上老实很多。不用换主轴,磨一下就可。

网友B:
80正飞,感觉稍微贼些,我用的是d10控改高频头飞的,目前能调到手法控制下1米范围内***自旋3圈吧,调的还是比较稳定的,用的也是新版鱼眼十字盘,原主板,能脱控2-3秒,需要控的配置参数找我要了靠近刷过的控里吧,保证好飞

网友B:
d10刷suv大固件后,斜盘设置:升降螺距-32,副翼螺距 37 螺距55,油门正常模式:L:-100 H:95 M:50 2、-58;3、-15;4、25;6、70;7、82;8、90。螺距曲线(仅供参考):L:-20 H:36 M:20 2、--10;3、3;4、10;6、26;7、30;8、34,舵量行程:副翼正常 40%,升降正常 43% 方向:100%。以上是本人80正飞普通模式设置分享
%

网友:
引用 网友B:
d10刷suv大固件后,斜盘设置:升降螺距-32,副翼螺距 37 螺距55,油门正常模式:L:-100 H:95 M:50 2、-5 ...

舵机行程尽量开到100%,别浪费舵机的分辨率,十字盘混控全部开到25,集体、周期螺距都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正飞,感觉稍微贼些,我用的是d10控改高频头飞的,目前能调到手法控制下1米范围内***自旋3圈吧,调的还是 ...

请问你新版的鱼眼怎么套得进老版的主轴的。。。我完全卡死套不进去。。

网友:
我的买来就能插入,去年双十二打折买的配件自己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