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bl炸鸡十字盘调平的问题

楼主(2014-05-30):
每次炸鸡这个直线舵机都会导致出现十字盘不平的问题,每次都要反复调整,用遥控器微调效果不理想,请问老手们如何***调平的?

网友A:
很想知道同样力道、速度的直线舵机是不是比普通转轴的(比如V977的)要轻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想知道同样力道、速度的直线舵机是不是比普通转轴的(比如V977的)要轻一些?

同问

网友(2014-07-04):
我的鸡也是炸了就不稳,所以现在不调了,直接去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