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调参困惑,请高手和技术解答

楼主(2014-05-30):
之前飞naza,都是调整参数到姿态模式很硬朗但又不会自激,同时手动模式也很硬朗,能稳定的锁住姿态角度。

前两天调参WKM,载机960+18寸桨。
起始感度215,姿态模式下打杆松开后飞机回轻微来回晃动几下。而手动模式下,飞机则无法锁住姿态角度,松杆时,飞机会向右前方倾斜并且角度越来越大,必须不停给反向舵以修正。
提升感度至250,手动模式依然漂移厉害,姿态模式下打杆松开后,晃动依然,但仍是小幅晃动。
继续提升感度至300, 手动模式下漂移减轻,但仍然会不停往一个方向倾斜并角度越来越大。姿态模式下起飞显得比较硬朗,打杆松开后来回晃动了两下便出现自激,迅速切手动后稳定住了飞机。奇怪的是,自激过后,姿态切到手动的手动模式不再有姿态角度的漂移,而是可以稳稳锁住姿态角度。
逐渐调低感度,并测试手动模式下的自激,直到降到190后,姿态模式下大幅度打杆松开后才不会自激。然而,此时手动模式的漂移十分严重,若是松杆飞机会非常迅速的向一个角度切斜过去并有翻转的趋势。
在调低感度的过程中发现,若以手动模式起飞,则飞机无法锁住姿态角度。若以姿态模式起飞,自激后切入手动模式,则此时手动模式能稳定锁住姿态角度。

于是我的问题来了,为什么姿态模式和手动模式不能同时达到一个合适的感度。在姿态模式不会自激的感度下,手动模式角度漂移严重,而同样的感度下若是由姿态自激后切入手动,则可以稳定锁住角度。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究竟应该以姿态模式为基准来调整感度呢,还是以手动模式(好像很明显应该是姿态模式)?飞控是否可以调整到一个感度,两种模式都很和谐?

再次提前谢过大侠指导!

网友:
DJI技术不知飘过了没,我的也是960,估计面对相同的问题,抢个沙发等高手发言。

网友A:
你好,手动模式下飞控是不存在自稳和自我导致倾斜的情况,就和飞直升机一样,飘也会越飘越明显。 所以建议您将姿态和GPS模式的感度调试好就行,手动模式肯定是需要你不停的打舵修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手动模式下飞控是不存在自稳和自我导致倾斜的情况,就和飞直升机一样,飘也会越飘越明显。 所以建议 ...

我的困惑就是在于,我的手动模式和直升机的手感并不一样,姿态模式好了以后,手动模式非常不稳定,连像直升机那样光起个陀螺仪的效果都不行。换个说法就是会有一个角加速度。不知这个现象是否正常?

网友B:
会不会飞机重心没有调好?手动是没有自稳的,重心不对肯定会有倾斜

网友:
是云台和电池没有平衡好,重心不在中心位置吧。装好后不起飞,,掂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飞机重心没有调好?手动是没有自稳的,重心不对肯定会有倾斜

我所说的手动模式自稳是指像直升机一样的,不是回到水平姿态,而是松杆后保持松杆前的飞机倾角。不知我这样对手动模式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所说的手动模式自稳是指像直升机一样的,不是回到水平姿态,而是松杆后保持松杆前的飞机倾角。不知我 ...

你的理解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理解是对的

如果我的理解是对的,那么我所陈述的问题就是,手动模式下不能像直升机那样,松杆保持角度不变。
我之所以觉得奇怪,是因为跟我之前飞的几个naza的手动模式都不一样。而且自己后手动模式会变得可以锁住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