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螺距尺的选购 和 十字盘水平座 是否需要 求助个位

楼主(2014-05-31):
这个问题很多新手和我一样 到底该不该买这么贵的 用普通螺距尺不行吗? 本人菜鸟  现在需要 个位帮助  关于 电子螺距尺的选购  和 十字盘水平座

N年前我玩过直升机 模友帮忙调的飞机  我知道十字盘三颗舵机形成是不一样的 需要用水平座来调平十字盘水平运动 (我的理解是这样 高手可以帮我修正)

以前是有副翼 普通螺距尺参照副翼来调螺距  现在是无副翼 有副翼螺距尺对新手来说是没办法用的(高手除外) 需要电子螺距尺来调螺距。(以上是个人观点)

问题来了:请各位不要误导新人 你们所说的每一句 新人都看在眼里 请老鸟帮忙把关。

     1 十字盘水平座 ,是否有必要?它重要在哪里? (有人说目测平了就行,靠谱吗?)多钱的水平座适合多大的机型?

     2 无副翼是否必须是电子螺距尺?  网上 几十能用吗凑活用吗?那种价位合适那种机型?用的不多有必要买贵的吗?它们精度不准调出的飞机可能是怎么样?

很多新人和我一样 迷迷糊糊 半懂不懂  所以希望各位帮忙解答 》如我哪里写错了 麻烦多多指点 谢谢

楼主:
是  行程  打错了形成抱歉

网友:
本人也是新手  入魔2个月而已
楼主上图的设备,本人入了2个月而已
自己了解就是首先做到机械平然后才是设备
机械平里面包括十字盘平、舵机平、大桨平
机械3平没弄好之前,电子都是虚的

网友:
也用同感

网友A:
螺距尺买亚托得,十字盘调平买飞跃的就行了

网友B:
说实话,水瓶座可有可无,即使调好了飞机照样偏还要调拉杆所以目视就好,螺距尺非电子的就行,等你调整完双桨再精确也没了。

网友:
楼主我也是新手过来没多久,十字盘调平器新手很有必要 ,虽然试用稍微麻烦,但是很有必要,刚玩时相信一些大神说无副翼十字盘目测水平就好了,但是调出来的机在自旋是老是旋偏,后来用了调平器后自旋效果明显不一样的,十字盘调皮器新手绝对值得使用,我玩的450用的是飞越那种18元的  完全够用了。螺距尺我目前用的是手机测的,现在很多只能手机都能测角度的,我用测完调好装上大桨试飞 几乎都是一次性调好的,几乎没有双桨,可见手机量的准确度还是可以的。    以上   个人经验,楼主可参考,不缺米的话大可 指着贵的螺距尺买,不差钱   哈哈!!

网友:
必须买的东西

网友C:
调平器亚拓和飞越其实没什么区别,一样用,无副翼有时候我就直接目测了,剩下的交给v8,
至于螺距尺建议买好一些的,我手头的飞越螺距尺测量是挺准,可是外壳不太好,有时候松松垮垮直接影响到测量数值,,螺距尺的电子部分差距不会太大,主要是外壳做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平器亚拓和飞越其实没什么区别,一样用,无副翼有时候我就直接目测了,剩下的交给v8,
至于螺距尺建议买 ...

o  谢谢

网友D:
   买最便宜的就 足够咯。。俺 从来没用过 十字盘 定位器 和 螺距尺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最便宜的就 足够咯。。俺 从来没用过 十字盘 定位器 和 螺距尺 。。

网友:
我用亚拓的

楼主:
RC 的用过吗  了解不  怎么样 我想两百多 三百内的 呵呵

网友:
我也是个新手,我的个人看法,有些工具是必须要的,比如罗距尺,有人说目测就可以,因为他是老鸟,想我们这些菜鸟还是得借助工具才行,老话说的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直升机是高速旋转的模型,正因为他的高速旋转带来了玩他的危险系数,所以,平时对直机的认真维护和飞前的仔细检查都是提高安全系数的关键,玩着东西就跟开车一样,你平时糊弄他,他到天上后就糊弄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RC 的用过吗  了解不  怎么样 我想两百多 三百内的 呵呵

没有

网友:
十字盘水平座 因为直升机只动螺距的时候十字盘一定要是平的  所以必须要 但是不一定要贵的  只要符合你飞机的主轴的尺寸就够了  而且十字盘水平座一定要是平的
调无副翼的飞机  不一定必须要电子螺距尺  根据个人情况   把刹车盘拆了 做出来一个横杆也可以用机械螺距尺来调    所以根据自己个人情况

网友E:
不排斥自己是神眼的话,工具还是必须的!虽然我不是否认个别人能不靠工具调机,但对自己负责还是建议使用工具!在说了 就这些东西买飞越的也不是很多钱,不超过100元2样工具,所以更没必要从节约的角度来说了!我就买的飞越的,还不是一样的用到现在,感觉挺好的。很多时候,不是工具买的贵你就能调出好机,关键还是看什么人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排斥自己是神眼的话,工具还是必须的!虽然我不是否认个别人能不靠工具调机,但对自己负责还是建议使用工 ...

说的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水瓶座可有可无,即使调好了飞机照样偏还要调拉杆所以目视就好,螺距尺非电子的就行,等你调整完双 ...

不懂装懂,难怪你一直飞不好.

网友G:
都必要,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飞越的水平坐可以,电子螺距尺我用的是最便宜的,精度也很好。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都必要,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飞越的水平坐可以,电子螺距尺我用的是最便宜的,精度也很好。够用。

网友:
入魔以来,十字盘调平全靠锡丝,大桨螺距全靠手机。从没出过问题,只要中点0°搞的定,正负11°和10.9°或者11.1°飞起来能有多大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懂装懂,难怪你一直飞不好.

..........我会说我 其实3d飞的还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距尺买亚托得,十字盘调平买飞跃的就行了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