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 配置!某风电机D2206电机!

楼主(2014-05-31):
某风电机D2206 kv1900 6030桨 官方给的最大拉力是570K

280轴距!小四轴加电池(11.1v 5200mah)总重800K,油门估计在 55% 左右起飞!

能不能飞15分钟 或20分钟以上?

别人是630K 1500mah 7 8分钟!

楼主:
有点担心飓风电机的数据不准啊!有没有魔友正在用这款电机!帮忙解答下疑惑?

网友:
电池有点大

网友:
这个配置我没算明白,四个电机110克,四个10A电调40克,小飞控加桨60克,机架100左右,总共这套飞机不装电池的重量应该在300克左右,为什么要用5200的大电池,用一块1500----2200的电池足够了,2200的电池飞十分钟以上没问题。

网友:
飓风的电机感觉蛮不错的,

网友A:
电机到是不错,要想20分钟续航,电池估计太重了,把整机控制在720克左右,18分钟没问题的,我做过实验!

网友:
目前正在选电机

网友B:
一直在用飓风多个型号的电机;感觉官方的数据还是比较中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在用飓风多个型号的电机;感觉官方的数据还是比较中肯的

那我就放心了!真怕水份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到是不错,要想20分钟续航,电池估计太重了,把整机控制在720克左右,18分钟没问题的,我做过实验!

多大容量电池?

网友A:
估计3300MHA就是小机架的极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3300MHA就是小机架的极限了!

好的!那我心里有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