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可否變X8

楼主(2014-05-31):
請問各位我的飛控只支持X4,我可否把上下層馬迖及電調連在一起變成X8

如可以請問上下層是否同步一起正轉或是上層正下層逆轉

另外下層漿是否要反轉安槳正面向下(有英文字及數字),正常有字的是向上,我指是安裝在四軸時

謝謝

网友:
想过去应该是同方向转  ,如果一个出故障了 另外一个继续工作 不至于炸鸡。 还有就是 你自己去实验下就知道了  ,没飞过X8的人也不敢乱下结论

网友:
只要你的飞控支持肯定可以的。飞客550的机架只要加四个电机板就可以变成X8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1234 4个电机输出通道 接8个电调吧

网友:
没试验过
我感觉
是可以的

网友:
飞控的4个电调口用Y线分成8个就可以了

网友:
完全可以,这就是江湖流传的伪X8。放手去玩吧。

楼主:
多謝提點,如果真正支持X8的飛控效能會否比這个假X8好還是差不多,另下層槳是否要反轉安裝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提點,如果真正支持X8的飛控效能會否比這个假X8好還是差不多,另下層槳是否要反轉安裝

下层不要反,跟上层一样的,要不你这单轴直接就抵消掉反扭力,那还怎么转弯呢(方向,不是副翼)?我理解的方向就是靠改变反扭力来改变的
以上为个人想法,不对请拍砖!!!

楼主:
多謝提點,有沒有大師曾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