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3d云台果冻问题

楼主(2014-05-31):
前阵子入手精灵2加3D云台,飞了10个电了。固件版本3.02,减震球是白色的,飞行时风速3-4级,无论20米高度还是200米高度,都会出现果冻,有时明显有时没有,后来打电话给大疆客服说把抗干扰板装上会好点,圆柱的那头接云台,方块的那头接机器,问题还是没解决。。有没有同学和我一样的问题啊?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您用的是什么飞机,是否可以把飞机和云台安装位置的照片.最好可以上个故障视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您用的是什么飞机,是否可以把飞机和云台安装位置的照片.最好可以上个故障视频.

我精灵2带3d云台也有果冻。

网友:
DJI的客服和技术员服务一流,相信会解决的。我的H3-3D也刚收到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精灵2带3d云台也有果冻。

您好,您可以直接联系我qq:2355602804,我会协助您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主解决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您用的是什么飞机,是否可以把飞机和云台安装位置的照片.最好可以上个故障视频.

人家都说了用的是精灵2,你还在问人家用的是什么飞机?不仔细看人家反应的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都说了用的是精灵2,你还在问人家用的是什么飞机?不仔细看人家反应的问题哦

顶一个 我也在想这点、、、

网友D:
       这个果冻问题是一个常见问题,螺旋桨高速运转,桨叶平衡,点击平衡都存在造成果冻的因素,如果升级3.02还是如此,那就要看机身还有什么地方有与震动相谐振的地方,还有就是大疆设计的8针排插线问题,这根线说实在的有点抠门。
   往往很多新手在装图传,抗干扰版,IOSD等附件的时候,这根8针排插线就很紧张了,由于紧张,很多人 就凑合着斜着插上去了,这样一来,这根8针排插线的硬度,还有扭拉的力距,会对四颗减震球稳定、减震起到一个谐振扭力,往往这个力距不被很多人察觉到。
   还有一个问题,大疆为了让人们感觉拍到脚架的的机会少了,是因为软件里让狗三云台向右方位调整了大约10度左右,这样一来,垂直向下的时候,拍到脚架的机会更会大大减少,但是引发的问题是狗三面朝正前方的角度与机身运行方向严重不一致了。
   这就造成了你目测非直线的时候,拍的视频是歪的,你看着监视器拍的时候,飞机总是往左边飞!!!这个胎里带来的问题,只能用3.02软件来应酬我们了,要想更好,回到镜头与机身一个方向的软件没有了。凑合着玩吧,这个价钱买的毕竟是个玩具呵呵。

   以上纯属个人感觉,说的对不对,还请大疆技术批评指正,讲述下文,以便大家玩好、飞好、拍好。赢得全国人们信任和爱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果冻问题是一个常见问题,螺旋桨高速运转,桨叶平衡,点击平衡都存在造成果冻的因素,如果升级3 ...

你说的很具体,造成果冻的综合因素确实很多。我后来分析了下,主要原因是我没把OSD用双面胶固定死,而是用胶带把OSD的线和脚架绑在一起,这就导致OSD是悬空的,原来以为掉不下来就行了,确忽视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产生共振了。今天把OSD固定在机身上了,再去拍了下,明显好很多,就是某些状态下有震动,可能是减震球没能很好的过滤震动。
如果动手能力强的话,把机肚子下的东西内置进去的话,可能会更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果冻问题是一个常见问题,螺旋桨高速运转,桨叶平衡,点击平衡都存在造成果冻的因素,如果升级3 ...

有同感,特别是镜头微微向右。实际上换个脚架就行了,何必死守以前的脚架?我现在用副厂脚架就很好。用长点的脚架,飞机摔下来时,云台相机可以减少撞地的机会。加宽脚架可以避免拍摄到脚架,而且降落时也不会因为脚太窄小,站不稳,造成偏斜倒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同感,特别是镜头微微向右。实际上换个脚架就行了,何必死守以前的脚架?我现在用副厂脚架就很好。用 ...

换了加长加宽的脚架一样会拍到脚架的,后来把云台加长才解决了,螺丝用螺丝胶封了。我的H3-3D没有果冻,有测试视频,大家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换了加长加宽的脚架一样会拍到脚架的,后来把云台加长才解决了,螺丝用螺丝胶封了。我的H3-3D没有果冻, ...

怎么要加长相机,我的不加长也不会拍到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怎么要加长相机,我的不加长也不会拍到脚

你用 鱼眼W 试试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用 鱼眼W 试试看

变形太大,一般m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变形太大,一般m

觉得航拍用W 还不错,好像M没有W 清晰

网友:
我精灵2带3d云台也y一直有果冻。

网友:
ztr888实名认证 :你好!拍的视频真稳定,是3D云台吗?以前有过果冻现象没有?

网友:
H4-680 拍摄的视频有没有果冻现象?视频效果与精灵2比较如何?

网友:
仔细看了下,我的视频也有果冻。当时还没什么风。OSD等都内置。前面说的8pin线的确很紧张,拉着云台。

网友(2014-08-05):
我的也是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的精灵2带3d云台也有果冻,还强制转头.

网友(2014-12-14):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您用的是什么飞机,是否可以把飞机和云台安装位置的照片.最好可以上个故障视频.

我的也有果冻,白色减振球,基本感度都调整到100了,相机扣也锁紧了,还是果冻,H3-3D云台+精灵2+黑狗4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了加长加宽的脚架一样会拍到脚架的,后来把云台加长才解决了,螺丝用螺丝胶封了。我的H3-3D没有果冻, ...

兄弟,话说你的狗3怎么水平,有没有加什么?我的不开机话,歪一边的,不知道影不影响

网友:
我发现风大一点而且顶着风飞行就会有果冻,而返过来顺风就没有果冻

网友:
我前天拍摄时风较大,而且是逆风飞行拍摄果冻就很明显,而顺风就几乎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