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改电动收放脚架

楼主(2014-05-31):
F550挂H3-3D带狗航拍,黑狗3+老要拍到脚架,就想到自己改一个电动收放脚架。
材料:40克蜗杆电动收放起落架2个,外径8毫米内径4毫米铝管13厘米长2根,T型脚架配件,10毫米碳管等
过程:铝管用M5丝锥攻丝,正好上M5螺丝,同时蜗杆收放起落架的支架端同样M5丝锥攻丝,配套用M5螺丝紧固。
上图,看过程。

上图为安装好脚架的样子,接收机设置为失控脚架为打开,即这个样子。防止失控返航后降落损伤云台等。

上图为脚架收起的样子。

上图为铝管攻丝后螺丝紧固并弯曲角度。这个弯曲角度为的是让脚架能支更开,让F550落地上更稳。

上图为做好的脚架支架。

上图为蜗杆电动收放脚架安装在F550底板上的样子。

上图为铝管与T型件连接图。铝管外径为8毫米,这个成品T型件的接口为16毫米,缺材料,用木头代替了。紧固力足够承受这个F550降落了。

网友A:
改的不错,但是已经是六轴了,为什么不换个好点的机架?f550略沉重啊

网友B:
你这脚架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的不错,但是已经是六轴了,为什么不换个好点的机架?f550略沉重啊

600左右轴距的6轴机架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啊?飞越的680折叠机架折叠来折叠去容易导致电机臂紧固不牢,电机座变形(调好水平的,倾斜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脚架多重?

连2个40克的蜗杆收放起落架,大概150克,具体上好了没有称。铝管是1厘米1克,13厘米一根,10毫米碳管330长大概18克,还有点螺丝,所以大概150克。

网友C:
我想知道这套系统有多重,,,

网友A:
引用 楼主:
600左右轴距的6轴机架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啊?飞越的680折叠机架折叠来折叠去容易导致电机臂紧固不牢,电 ...

最近有个新出的HMF S550六轴机架,你看下,和f550很像,但是机臂比f550坚固,重量上也轻一点的

网友D:
一个收放脚架少飞几分,没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这套系统有多重,,,

4S5000电池,H3-3D挂黑狗3+,起飞重量2450克。由于电池是自己买电池芯自己做的,飞行11分钟的样子。未落地前电压是14V,降落后电池电压回复到4.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有个新出的HMF S550六轴机架,你看下,和f550很像,但是机臂比f550坚固,重量上也轻一点的

早先不知道这个HMF S550机架,可惜已经买了DJI的F550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收放脚架少飞几分,没意思

初级航拍,不是飞来玩的,纯飞来玩的话,脚架根本不需要

网友:
不错!我正在搞一个跟你一样的

网友E:
做得不错。能同时收放吧?会不会有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得不错。能同时收放吧?会不会有虚位?

只有蜗杆起落架有点点虚位,单不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