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d385电池问题

楼主(2014-05-31):
jd385电池 有替代的么 15块一个台贵了

网友A:
原装的电池不错,至少用充电线不会大肚皮。便宜的电池某宝有的,便宜一半,不过收到货第一时间量一下电压,千万别直接用原装的充电线充电,具体正常电压多少可以问卖家,有问题也好解决,如果电池电压正常的话还需要专业的充电器。我就图便宜买了10块电池,不确定是电池本身的问题还是充电线的问题,已经7块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的电池不错,至少用充电线不会大肚皮。便宜的电池某宝有的,便宜一半,不过收到货第一时间量一下电压,千万 ...

我用B6充的

网友A:
b6应该没问题的,这小机可以用450mah的电池,把手头有的2s拆了,留空时间长一些,就是声音大了许多,当然电池也只能用电工胶带固定在肚子下面,电机座下面用双面胶粘了4个30x30x30的泡沫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应该没问题的,这小机可以用450mah的电池,把手头有的2s拆了,留空时间长一些,就是声音大了许多,当然电池也 ...

恩  电机座下面我加了海绵    我只是想知道这个小JJ对电池放电有什么要求么

网友A:
我用过20c的电池也能飞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等到小机的那个没电的提示灯亮了以后,电池的电压在3.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20c的电池也能飞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等到小机的那个没电的提示灯亮了以后,电池的电压在3.5左右

20C的电池有保护板吗  我看原装的好像有保护板

网友:
20c的那个电池是2s拆下的,200mah的电池,沒有保护板的,某宝便宜的1s也沒有保护板的

网友B:
电池有7块一个的,350mah,很好用。
但没有保护板,要自己用tp4056冲或者b6
原装充电器不行。
或者吧原装电池的保护板放到充电器里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有7块一个的,350mah,很好用。
但没有保护板,要自己用tp4056冲或者b6
原装充电器不行。

给个链接呗  我有b6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给个链接呗  我有b6

350mah 25c
淘宝搜这个
买销量多的那家的,不会买到库存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0mah 25c
淘宝搜这个
买销量多的那家的,不会买到库存货。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