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组装尾轴问题

楼主(2014-05-31):
上次单向钢套坏了,店家马上就给我换了新的。。。

但是这第二台X3我从各方面细节感觉还会有问题

因为组装中联上的十字盘连动杆的时候发现8个小轴承,有3-4个的滚珠保护盖板有不同程度的凹陷,而且感觉轴承不是一个厂家的,因为中间的内环有的宽有的窄。

不知道这个轴承以后会不会爆掉。

好不容易放假三天,今天兴致勃勃的来到厂里想完成X3的组装。。。

可是刚开工就出现问题了,尾轴和伞齿间的插销插不进去。。。大家从照片中可以看到,我用1.5mm直径的螺丝刀可以顺利的插进插出。

这个插销就是死活插不进去。。。

现在插销进不去也出不来。伞齿也弯了几个齿了。。。

不知道下面组装还会遇到什么问题。。。

不说了。郁闷中。。。

网友:
退货,或则是更换配件,硬来不是好办法.

楼主:
装机中,又出现几个品控问题。。。暂时不发帖了,我打算等我把这台组装好之后
集中发个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装机中,又出现几个品控问题。。。暂时不发帖了,我打算等我把这台组装好之后
集中发个贴。。。

泰世的廉价机不会那么完美的。

网友:
我的也好大力气搞进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泰世的廉价机不会那么完美的。

也不完全吧,考验人的装配,我的x3今天首飞了,很稳的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不完全吧,考验人的装配,我的x3今天首飞了,很稳的飞机

恭喜

网友C:
我两台X3,那个尾轴的销子,的确不好装!

网友:
得用技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两台X3,那个尾轴的销子,的确不好装!

尾轴的梢子我是穿过去后,不锁后面的顶丝,直接热缩套管套起来,轻也方便,也不用担心顶丝没锁紧脱落。
话说,楼主这次装机似乎问题挺多的,876738636加我Q吧,我来了解了解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
尾轴的梢子的确不好插进去! 当初我也是费了好长时间才搞定的!中联相位臂的轴承的确靠人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尾轴的梢子我是穿过去后,不锁后面的顶丝,直接热缩套管套起来,轻也方便,也不用担心顶丝没锁紧脱落。
...

QQ  MY name的验证名称是什么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这问题,我觉得还是慢慢的敲进去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最终也没有安装特别到位,还把伞齿滑牙了一点,太紧了

网友:
我慢慢敲进去的

网友:
组装过程中。无任何质量问题。。。目前双飞中·····

网友E:
有的人安装完全没问题,有的安装十分费劲,不知道是不同批次的X3尾轴上伞齿开孔尺寸不同还是这个销子的直径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的人安装完全没问题,有的安装十分费劲,不知道是不同批次的X3尾轴上伞齿开孔尺寸不同还是这个销子的直径 ...

应该是批次问题,我上一台X3,安装顺利,有几个问题也只是因为自己安装方法的问题。
其实也就差了几丝,我用1.5的螺丝刀可以顺利的进出,用游标卡尺量了这个销子也是1.5左右。

有问题的零件,店家已经给我重新发货了,这次收到了如果还紧的话,我会用砂纸磨一下。

网友:
不能硬来,提前上一滴机油,就好弄进去了

网友:
NM蛋疼的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手头也没有1.5MM的钻头,悲剧中。还有那个什么教学安装贴有好几处漏洞。后面有空我来一一指出。TMD别误导人。
刚把销钉的问题搞定,那个尾扇齿竟然连轴承都套不进,诶继续砂纸打磨。

网友:
我前几天才入的X3,之前也害怕有问题,不过很幸运,我的X3装配顺利,没有遇到任何问题,飞行后,除了声音大点之外,飞行稳定,目前爽飞中。搭配蝎子2520,真的很爆哦!

网友:
楼主可能是批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