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双子星提个建议

楼主(2014-05-31):
最好增加摇控器上切换主从IMU和主控的功能。这样会更安全。很多人提出2飞控如何自我判定哪个飞控有故障的疑问。我觉得增加手动直接切换的功能会更安全,当空中如果飞控自已不能切换或切换错误时人工根据飞机的表现进行手动切换是不是更保险?
当然有人会说手机地面站也能进行切换,但手机一般可控距离在几十米,而且飞手根本没手也没时间去摸那个手机。所以手机切换只能是在地面上测试用用的功能而已。实战还是得摇控器切换。
还有一个事就是能否减少上电时的脉冲干扰对飞控的影响。最好加个上电后延迟1秒初始化飞控的电路。

网友:
交给飞控吧   人操作  更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不清楚飞控是如何判断需要切换的

不过既然可以手机手动切换,那遥控器增加一个切换过程想必也不难吧?

网友:
其实imu烧毁的几率太低了,要丢星也是俩一块丢,,,所以没看出意义何在。。。

网友(2014-07-09):
如果主控死机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