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Copter即将服役

楼主(2014-05-31):
5200的4s电池,曾经过放到一片电压为0v,空载飞行10分钟。
准备换电池挂设备服役了~
曾经的Y6机架,老拍到桨,这下不怕啦~

网友A:
不是三轴需要做一个旋转轴麽?

网友B:
帅气,一直想搞Y6,唉~手里的炸不完再等等……

网友C:
这种浆飞一段时间桨根就会有裂缝,注意经常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帅气,一直想搞Y6,唉~手里的炸不完再等等……

炸不完送几个我帮你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浆飞一段时间桨根就会有裂缝,注意经常检查

apc会么?用着1047,1147和1238,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三轴需要做一个旋转轴麽?

那是Y3,容易扫舵机~

航拍还是算了

网友:
挺喜欢的

网友:
LZ这一套多少钱挂狗?

网友D:
时间有点短吧  我5200电池 4S 空载能飞15到18分钟

网友E:
X4飞控支持Y4?

楼主:
引用 网友E:
X4飞控支持Y4?

自定义电机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时间有点短吧  我5200电池 4S 空载能飞15到18分钟

多重?啥配置

网友D:
H4680机架   恒力4225 KV610   1238桨  好盈铂金30  达普5200  空机 1800G  又一次冬天飞了20分钟 电池 3.5V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H4680机架   恒力4225 KV610   1238桨  好盈铂金30  达普5200  空机 1800G  又一次冬天飞了20分钟 电池 3 ...

比较轻啊,不过3.5有点低了。。不敢

楼主:
中午测试两块dupu电池,25c比20c多飞一分钟。

4s5200飞十分钟旋停电压14.4,降落电压回到14.8,等过五分钟回到15.1。

我是不是可以再飞一会儿?

网友:
好漂亮的小裤衩~

楼主:
今天又飞了俩电池,落地后尾电机很烫,电调也有些热。前电机温度没感觉升高。是不是不宜再飞呢?  怕消磁啊。。有啥便宜的支持4s电机么

网友:
可怜的APM不支持Y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