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K8问题求

楼主(2014-05-31):
各位好 今日调整K8 其他均已调好 准备试飞 发现个问题 我用的是天7控 3D开关不起作用 一上电 油门最低就是负螺距 不敢飞啊 请大侠指导一下 什么地方可以调啊 先谢了

网友A:
飞油机啊,震动一定要注意啊。

网友B:
据我所知。油门最低正常是负螺距的。这是为了有风的时候能让飞机降下来

网友C:
不管用什么陀螺,你就把总距调整为+-11、12度,再把各档飞行模式的油门曲线设好,有定速更佳,就可以直接起飞了。

网友D:
k8飞油机不好调,自动微调就很麻烦,要求油门杆在中立位附近关hold起飞,拉到最低就退出了。不象电直有缓启动,油机得调油门曲线,否则一关hold就悲剧了

网友E:
顶帖,拿分,走人。

网友F(2014-09-24):
调油门曲线,再调3D开关的油门曲线

网友G(2015-05-28):
是大K?还有酒是用在多大的飞机上?

网友H:
不知道大k8性能咋样,有人用的话,弄个试试也不错,正好还有一套无副翼的旋翼头。不过我感觉大油鸡 有副翼的就挺稳的了。。。

网友I:
说的对,无副翼的发动机的震动就搞死人了,哈哈.....同等大K的测试结果,不知道用在600N上会怎样。

网友J:
大k8装在油动600n上,效果很好!

网友G:
油门最低是总螺距就是底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E:
顶帖,拿分,走人。
总有人顶贴,拿分,走人,有意思吗?你就这样拿多少分,意义何在?

网友K:
引用 网友E:
顶帖,拿分,走人。
让人瞧不起,你看看别人都说了些啥?难道不能说点指导性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