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问题求救

楼主(2014-05-31):
K8安装调试好 准备试飞 突然发现 3D开关不起作用(我用的天7)上电 油门最低就是负10度螺距。。我是新手 怕怕不敢飞。。请各位好人帮忙如何调整啊?

网友A:
3D开关与K8无关,3D开关需要在控内设置,天7控是中文的,看一下说明书设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B:
那你是怎么调试好的呢?3D开关不起作用不是坏了吗,Nor模式下都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开关与K8无关,3D开关需要在控内设置,天7控是中文的,看一下说明书设置一下就行了。

谢谢您!!K8只要设置好 如果不设3D开关 上电就是3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是怎么调试好的呢?3D开关不起作用不是坏了吗,Nor模式下都正常吗?

我是根据K8设置 一步一步进行的,上电检查 舵机各方向 修证方向都没问题。

网友:
拔掉马达线,开控接电打idl上下摇杆看+-螺距对否,要是开关坏了只好换了。先普通模式飞吧。

楼主:
感谢两位中将,已经解决了!!!再次感谢好心模友!!

网友C:
调控里3d油门和螺距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控里3d油门和螺距曲线

谢了 我已经调好了 螺距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