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来之笔!求点评!

楼主(2014-05-31):
无副翼的旋翼头全炸坏了!打起了有副翼旋翼头的主意!超低的旋翼头高度!刚飞了一下!还是非常稳的!有空倒过来飞看看!

闲不住了!继续折腾!

闲不住了!继续折腾!

好了!跟上潮流了!

好了!跟上潮流了!

更换了带轴承的相位臂!舒服多了!

更换了带轴承的相位臂!舒服多了!

中联铝焊连接相位臂的滑块!

中联铝焊连接相位臂的滑块!

相当满意

相当满意

完成了!

完成了!

中联烧铝焊后还原颜色了!

中联烧铝焊后还原颜色了!

升级动力!

升级动力!

还有什么可折腾??

还有什么可折腾??

楼主:
这个算什么结构??DCBFL??????

网友A:
侧板是自己雕的吗,用的纯铝还是合金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侧板是自己雕的吗,用的纯铝还是合金铝?

旧款的金属版V2!

网友:

引用 楼主:
旧款的金属版V2!

金属侧板的v2我也飞过,但记得不是银白色的啊?

网友:
5iMX 我爱模型。。。。。给这电池吓尿了

网友B:
电池太牛了啊,这是什么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太牛了啊,这是什么电池

这是安全长寿免维护的A123  26650

网友C:
这个结构跟雷虎的相似,其实应该说是一样了
跟正常的区别就在于螺距方向是翻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结构跟雷虎的相似,其实应该说是一样了
跟正常的区别就在于螺距方向是翻过来的

求图一窥!谢谢!

网友:
那个电池, =---------霸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图一窥!谢谢!

第一个是雷虎 E700的,第二个是JR E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是雷虎 E700的,第二个是JR E6的

真的一样哦!只是方向不同!谢谢了!

网友:
兄弟前面挂的是炸药包么?

网友:
不错啊,把老的旋翼头改一下玩玩

网友:
这么大的电池,真的能飞起来么?能飞多久?

网友:
机头那颗炸DAN是亮点啊

网友:
电池能飞多久?

网友D:
竟然用26650当电池。。。

网友:
求视频,我表示被雷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竟然用26650当电池。。。

估计这位是新手啦!A123 26650 当年还是很多人用的啦!尤其是飞客哪里卖得不便宜啊!450悬停用好的桨可以十分钟左右!温柔3D5分钟啦!最大好处是长寿 安全 免维护!不过实在是重了点!70多克一节!

网友:
我被这屌炸天的电池给吓的滴沥了

网友:
楼主给了我启示,明天我也去把有副翼的旋翼头改改玩玩

网友:
不错不错 让我等后入魔的看到另外的玩法

确实挺唬人的

网友E:
发现需要改造这个有副翼的需要做几样工作,打磨中联内径(否则主轴穿不进),中联上开孔,中联需要锯短,中联摆臂,原先装球头的地方需要磨平装塑料防扭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现需要改造这个有副翼的需要做几样工作,打磨中联内径(否则主轴穿不进),中联上开孔,中联需要锯短,中 ...

有的中联主轴可以直达横轴!我的有几个都这样哦!

楼主:
该电池不怕过放!飞到没电一般都能飞十分钟!

网友:
这有副翼改无副翼是我看到的最简洁的,唯一加工难度在于中联主轴插入深度的打孔,但是只要有车床加工还数123的事情,赞,收藏。正想出掉500有副翼头呢,看来可以留着自己玩。

楼主:
%5BO30%5D@[D%WMJIQ3B{QS6V$P

升级了双轴承的相位臂!这下舒服了!

升级了双轴承的相位臂!这下舒服了!

楼主:
更新了!大家再点评一下!谢谢!

网友:
觉得好丑

网友E:
折腾失败,废了一个亚拓原厂中联。两个摇臂。为了中联摆臂能水平开了两次主轴固定孔,最后螺距控制上出问题了无法达到+-12,需要调整的东西太多。彻底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折腾失败,废了一个亚拓原厂中联。两个摇臂。为了中联摆臂能水平开了两次主轴固定孔,最后螺距控制上出问题 ...

怎么会失败呢??摆臂水平与否跟主轴固定孔无关啊!只跟大桨夹臂连杆的长度和斜盘到舵机的连杆长度有关啊!至于中联的主轴固定孔在可行的情况下当然越高越好啦!开得越高桨面就越低了!听说桨面越低3D就越牛B哦!(只是听说!没数据,没感觉!
朋友的那台我也改了!就等黄K8到了就好了!大桨夹臂连杆我用固定的!除了斜盘的连杆长度就没有可调整得地方了!不要放弃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会失败呢??摆臂水平与否跟主轴固定孔无关啊!只跟大桨夹臂连杆的长度和斜盘到舵机的连杆长度有关啊 ...

就是不想改舵拉杆长度,所以折腾废了,我不想吧现在用的7075的头子参数变了。不过我蛮享受改的过程,全是钳工的活。

网友F:
楼主,我也改了,发现个问题,就是相位臂和十字盘连接部位过长,按照原有的参数的话,相位臂会碰到十字盘,只能将十字盘限位参数减小。但是这样的话不知道会不会因为减小了十字盘限位而使得循环螺距也小了,最后导致翻滚速度也变慢了。不知楼主改后参数是否也重新设定过,最后飞行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也改了,发现个问题,就是相位臂和十字盘连接部位过长,按照原有的参数的话,相位臂会碰到十字盘, ...

是的!十字盘太斜时的确有碰到相位臂的可能,同时还有相位臂可能会脱出斜盘球头的隐患!这两天我还在考虑解决这个问题!不过我的还是能达到循环螺距8度的!可能你的相位臂链接的摇臂更长一点,所以突显这个问题!我目前还在倒悬停阶段,所以对翻滚速率还没有什么要求和感觉!如有了解决方案我会再公布!参数就改了总螺距!飞了10 多个电!效果跟原装的无副翼头没什么区别!(或许我还没感觉出来)谢谢你的点评!

网友:
还有一点,炸鸡可能会坏相位臂,FBL原来的方式的相位臂和桨夹拉杆分开的,现在合为一体了。我觉得还是用最原始的改装方法好,将两者分开,设法降低改后的旋翼头高度倒是主要的,有副翼旋翼头太高。你这样改优点就是低

网友:
折腾有理。支持折腾,。哈哈。顶你

网友G:
楼主好创意,好手意,问下楼主你用什么向下打的主轴孔,我打的有0.5mm的偏差,不过能飞,就是振动大一些!

网友:
回帖 证明我来过

网友H:
我的450v2刚改过无副翼,买个飞越的FBL无副翼头、黄金战士k8,一个字----稳! 非常简单。过去有副翼的头故障率那个高、调试那个烦。友情提示:飞越无副翼头的球头臂有宽和窄两种,要宽的,舵机负荷小、总螺距不超范围。楼主的是窄臂,不过也能飞。

网友:
主轴不需要打孔吧,只需打中联孔。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好创意,好手意,问下楼主你用什么向下打的主轴孔,我打的有0.5mm的偏差,不过能飞,就是振动大一些!
...

主轴不用打孔啊!哪个难度太高了!没设备搞不定滴!!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450v2刚改过无副翼,买个飞越的FBL无副翼头、黄金战士k8,一个字----稳! 非常简单。过去有副翼的头故障 ...

同感啊!我经手6个黄金战士!自用4个!感觉很好!只是尾巴不会调!不够硬!我的大桨夹是有副翼的!很窄的!不过通过相位臂力矩放大,行程足够!还是很爽的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不用打孔啊!哪个难度太高了!没设备搞不定滴!!

我是v3的中联,需要阔孔,所以要打孔。。。。原来以前的都是通孔啊。。

网友:
LZ 的 这个电池  这   牛 B

楼主(2014-07-11):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也改了,发现个问题,就是相位臂和十字盘连接部位过长,按照原有的参数的话,相位臂会碰到十字盘, ...

更新定型了!快看看

网友:
这电池。。太给力了!

网友:
不错有机会也折腾一下

网友:
vb好强悍的改装

网友(2014-08-10):
用无副翼三轴

网友F:
引用 楼主:
更新定型了!快看看!

不错,这次花功夫了,铝焊都用上了,焊接时要保证向位器和主轴,横轴垂直,有一定难度,楼主怎么保证垂直的,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这次花功夫了,铝焊都用上了,焊接时要保证向位器和主轴,横轴垂直,有一定难度,楼主怎么保证垂直 ...

没保证!串入一根主轴看好了就焊!焊歪了另一个中联和向位器,铝焊师傅只收了连根烟!

网友I:
LZ好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