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用kst725舵机,1号舵机顶尾管,大家怎么解决的?其它品牌的舵机没有这个问题吗?

楼主(2014-05-31):
X5用kst725舵机,1号舵机顶尾管,大家怎么解决的?其它品牌的舵机没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A:
一样顶尾管,少装垫片就可以装进去,没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顶尾管,少装垫片就可以装进去,没影响的。

没明白,怎么少装垫片?求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明白,怎么少装垫片?求指教

不少装也可以捅进去吧

网友:
我两台x5都是这样装的,没事。一样用的kst725

楼主:
下面有点顶,好像到不了底

网友:
正常的,在舵机与侧板之间多加一个垫片,这样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