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啊450震动

楼主(2014-05-31):
450震动问题,基本上全部换了零也找不出原因,不装尾浆全油门也不嘛手 装上尾浆就震动很大 ,两个月了,现在发现%50-60油门3.4秒,【全油门上不去】  尾波箱就发热,尾波箱的 尾 轴和轴承都换了。都不行。又换了尾波箱的 尾 轴和轴承、尾波箱不发热了,但是皮带轮又拉了。  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
尾桨做一下平衡

网友:
检查尾传动齿轮座

网友:
看上去很棘手

网友:
如果只是尾巴震动那麻烦也简单。简单就直接把整个尾巴全换了,麻烦就得一个件一个件查~先从尾桨开始,再试尾桨夹,动平衡~

网友A:
皮带太松/太紧? 皮带轮轴承看看有没有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太松/太紧? 皮带轮轴承看看有没有坏掉

皮带轮轴承换过了

网友:
拆了马达和大桨, 转尾翼, 应该 " 丝般" 润滑.
尾齿轮箱怎么会发热呢? 肯定是轴承问题啊

网友:
1 尾管是否夹紧 2 尾传动组上下是否有间歇

网友B:
看图片楼主的尾管是碳纤的吧,建议换普通铝尾管试试看,回有惊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楼主的尾管是碳纤的吧,建议换普通铝尾管试试看,回有惊喜的。

换过铝尾管了, 不行

网友(2014-08-09):
先看尾桨是否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