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飞 零度S4 V1 6轴 60m高度 断桨 吓屌了 有惊无险

楼主(2014-05-31):
今天晴天 带了4块电池准备爽飞 才飞了一块不到 空中断桨 最后淡定降落 就空中坏了一只桨 其他完好

完美降落   无其它损失

网友:
还好剩半支

楼主:
不知是 剩半只还是直接全没了 后果严重些

网友A:
人品好
还有  你的桨拧太紧了  桨质量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品好
还有  你的桨拧太紧了  桨质量差了

不拧紧怕 射桨 桨是一般的 呵呵 回来全部换新的桨了

网友B:
这要是四轴就玩完了吧

网友C:
你好  多大浆??请问一下掉了一个浆剩下五个还能平稳降落吗?

网友D:
这种桨确实容易裂,需要定期检查

网友E:
要是4轴祝你好运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是四轴就玩完了吧

四轴的话 只有捡尸体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多大浆??请问一下掉了一个浆剩下五个还能平稳降落吗?

便宜那种 1238  不是5个桨是5.5个桨 降落的时候很刺激,不想再体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桨确实容易裂,需要定期检查

回来之后全部换了新的 我估计是以前机器没调试好 扫了地 导致了 不过这批桨飞了15个起落吧  请问这个桨怎么定期检查 肉眼不好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是4轴祝你好运哈

我手里 2套4轴机架 这就是我上6轴的原因 安全

楼主:
真的还是要点技术 我一直GPS飞 油门都到底了 可能是飞控检测到问题了 不下降 当时电压已不足了 果断手动从60M降到5M 再切GPS平稳降落 还有就是飞机已经回到起点上方了 更好观察飞机状态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来之后全部换了新的 我估计是以前机器没调试好 扫了地 导致了 不过这批桨飞了15个起落吧  请问这个桨怎 ...

定期检查桨根,肉眼能看到裂纹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来之后全部换了新的 我估计是以前机器没调试好 扫了地 导致了 不过这批桨飞了15个起落吧  请问这个桨怎 ...

看看有没有裂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期检查桨根,肉眼能看到裂纹

看来 需要注意的还真多 呵呵 我把换下来的桨看了下 有只桨已经裂纹了 呵呵又一次避免炸机了

网友F:
下次飞行的时候多检测检测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次飞行的时候多检测检测就好啦!

这次吸取教训了

网友(2014-09-23):
楼主  请问你S4V1 参数是多少  能告知下么? 谢谢

网友:
原来。。。6轴真的比4轴安全

网友:
震动会比较大点而已,下来应该是安全的

网友G:
是某TG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某TG浆?

对 感觉差了点 现在升级碳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