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KT F 22

楼主(2014-05-31):
自己做的,F22 不知道能不能飞起来,准备上2208 2600KV 6*4桨 40A 电调 2200 25C电池 明天去试飞! 电机座自己做的。

A4打印

A4打印

切

切

切

装机完机

装机完机

装机完成

装机完成

装机完成

装机完成

网友A:
调好重心就可以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好重心就可以飞

这电机不知道装得有没问题?

网友A:
怎么没有垂尾

网友B:
这个图纸是FT里面的F-22吗?楼主,你的飞机翼展多大,重心在哪里,给个图标出来行吗?还有,你那个电机座是怎么做的?买的,还是自己切割的?

网友C:
这不是FT 的F22 这电机座傻猫模型有的卖

网友:
祝你成功

网友:
KT机最好不要上2200电池  不然大家都懂的。

网友D:
我自己做的KT板机,从开始就上的2200电池,很好啊,现在飞的KT板机翼展90cm,长125cm,电机是2820,KV1100,已经上了4S,2600的电池了,没什么问题啊,就是只能飞10分钟,有时不到1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做的KT板机,从开始就上的2200电池,很好啊,现在飞的KT板机翼展90cm,长125cm,电机是2820,KV1100, ...

什么机型?有图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垂尾

还没装上去!今天飞起来了,太快不好控制,秒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纸是FT里面的F-22吗?楼主,你的飞机翼展多大,重心在哪里,给个图标出来行吗?还有,你那个电机座是 ...

500mm宽,700mm长吧 电机座自己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FT 的F22 这电机座傻猫模型有的卖

电机座架那么高,好飞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500mm宽,700mm长吧 电机座自己做的。

电机座你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激光切割的?电机座这玩意还需要图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mm宽,700mm长吧 电机座自己做的。

500mm宽,700mm长,这是什么东西的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机型?有图纸么?

没图纸,都是自己摸索出来的,特别是重心都是飞出来的,已经做了10几个了,没什么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座你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激光切割的?电机座这玩意还需要图纸吗?

路过画廊拿了一块板!很薄的,这东西没图纸,这电机座确实不好飞,应该要往上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路过画廊拿了一块板!很薄的,这东西没图纸,这电机座确实不好飞,应该要往上一点。

电机座都这么高了,还要再往上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座都这么高了,还要再往上一点?

拉力线再高一点。

网友B:
这个拉力线怎么确定,怎么调啊?

网友E:
哥们儿  从我炸鸡的经验上来讲    新手不要做小翼展的飞机 速度快 不好控制没有反应时间   你还是上的高速桨(我也是一样)   这都是教训啊  不要看人家说什么F22好飞  我总结凡是新手说F22好飞
人家翼展都是75往上的        我第一架也是F22   翼展56  2012  KV2200  +  6030   桨  炸了4回  修了三次  最后是实在修不好了  现在再做个  79翼展  电机上KV1400的 +8060桨  试试  还有

电池~~我的是1550的  一开始觉得居中吧 也想买2200的  现在炸了几回机之后感觉真的是有点重啊 1330的就行了

我也新手 跟你分享下经验   第一次 10多秒炸   还真飞起来了  天上没头苍蝇似得画了几个圈 姿态调整不过来砸下来了 (没练模拟器)  心里那个兴奋的很

                                  第二次  秒炸  练模拟器 的时候把开关调正了下  没改过来  全油门飞起 一动遥控栽下来摔的不轻

                                  第三次  5秒炸   桨全炸完了 买的新桨  飞起来后觉得没力气全油门飞不起来   基本顶风悬停   压低机头后速度起来了  高度拉不起来了  一个字儿炸   事后对比发现第二批新桨质量有问题角度小了制作粗糙  导致推力不足   飞机也炸的差不多了 把机头  腹部  彻底换新的了   手里有点感觉了虽然摔了还是挺高兴的

                                  第四次   20多秒吧   检测电池满的  舵机反应良好  电机桨良好 推力十足    骂道 MLGB 看你还飞不起来    2/3油门 一撒手飞起来了 姿态有点偏 稍微调了下  可以了  ~~~按预想转了半圈了 有点掉高度  加了把油门  草油门+的有点大  貌似飞远了 (事后发现其实不远 100米不到 心里着急+机动  眼睛没有培养出距离感)  右打舵~拉起 姿态稳定 心中窃喜 应该能拉回来 转弯转到一半的时候  飞机直接按切线方向直飞出去了  方向舵没反应了 直接撞向宿舍楼  整个机身都断了 电池也撞坏了    T M D  玩模拟器玩的遥控电池电力不足了

                                 通过这几次炸机  还是练练模拟器 少遭罪 老修飞机受不了啊 (虽然修飞机也是乐趣  但是不必要的还是不要修)  飞前一定要查看 舵机情况   检查电池电量  尤其是遥控电池 天线拉起  最后千万别买便宜桨 买模拟器顺带买了5根还剩4根  到现在不敢用

               飞机也炸坏了换个大翼展的飞机应该好控制点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们儿  从我炸鸡的经验上来讲    新手不要做小翼展的飞机 速度快 不好控制没有反应时间   你还是上的高 ...

哥!其实大家伙的经验都差不多,你说的我基本都遇到过。看到你这样,我刚买的F22 KT板的有点后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拉力线怎么确定,怎么调啊?

我也不懂!感觉几了几次,拉力线不对.能飞。就好像赛斯纳那样,要往下往右偏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懂!感觉几了几次,拉力线不对.能飞。就好像赛斯纳那样,要往下往右偏一点。

这个你怎么感觉出来的?拉离力不对的话,在空中会不会出现不能平飞的情况

楼主:
不好飞呀,偏航!起飞的时候跑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怎么感觉出来的?拉离力不对的话,在空中会不会出现不能平飞的情况

不好起飞!空中偏航!你真不懂么?不可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起飞!空中偏航!你真不懂么?不可能吧?

真的不懂,要不然我的F-22早就起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其实大家伙的经验都差不多,你说的我基本都遇到过。看到你这样,我刚买的F22 KT板的有点后悔了!

1.2M*1.2M的KT版 我自己买了6块    可着劲凿   全是白板机 等什么时候飞的爽了再去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