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飞了一年的superX终于炸了

楼主(2014-05-31):
离奇秒炸,起飞后十几秒忽然向左狂飞,不受控制,上树,差点摔向高速路,吓死我了。

http://log.xaircraft.cn/#2014_05_31_234440.458_41.1.00.25
上树时,全油门,无解,我绝对没有推全油。但最后一瞬间关油门了,不然真上高速了。
报一下损失,丢失一只BB响,两只脚架下的碳杆,断了两只APC1238
今天修好后正常飞行,只是有一次上电未启动电机时,发现OSD显示水平速度为4.5,动遥控器数字不变,断电重上电现象消失,飞行正常。

有一点说明一下,不是捡回来的,因为树高8米,是扳杆启动电机才脱困掉下来的,两只1238浆是那个时候才打断的,因为最先掉下来的是两个半只浆,可以排除空中射浆等可能。

网友:
找到原因没有

网友:
好危险,幸亏楼主应变及时

网友:
真上了高速,楼主应该不敢去捡吧

网友:
这下把LZ吓坏了,

网友:
还好是树上,损失也小。

网友:
怎么会突然这样,检查了吗

网友A:
原因找到了么,发个log看看呗。

网友:
这个是找不到原因的(据说是干扰),我的专业版 也出现这个问题 飞机完成任务准备降落,120米降到30米左右高度,飞机突然加大油门升高。油门收到底飞机还在继续猛加油继续升高速度相当快。群里有当时LOG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找到了么,发个log看看呗。

log发了

网友:
还好没丢机

网友:
这种问题 好像也蛮多 XA不想解释一下???

网友:
我的就是这样全油门惨炸,全部报废,飞控都摔没了。。。。

网友:
我也出现过往左狂飞的情况。有一次赶紧切了手动和姿态,然后又控制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