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热,太阳毒,没事晒晒我的极品练习机,480 PRO

楼主(2014-05-31):
内置的好盈V3 50A真心不错就是发热厉害点

1300MAH电池,的重心位置和重量

1500MAH的电池

带上头罩全重,比某些450都轻,

楼主:
说起这个金属尾管盒,差点没搞死我,装上后,小齿盘卡的太紧,转起来,卡卡响啊,紧的一B
正想放弃的时候,我灵机一动,呵呵,飞越的传动齿是26T,我突然想起,以前还有一些皮带机的25T的齿轮,于是敲敲打打,换成25T的,顺滑的一B啊,正好尾桨是61MM的KBDD
转速高点锁尾不错,

PS:这里赞一个,KBDD的尾桨,震动,真心很小,以前一直不信,结果真是这样的

有了这个神器,布线太轻松了,正面,反面都看不到线的,不错,不错

什么时候闲的蛋痛了,把尾舵机挂在里面吧,反正,线也好布了

网友:
KBDD就是贵了点。。。用着不错。。

网友:
飞跃的金属尾管座?

网友A:
维英的FBL头咋样~?

网友:
没线的感觉真好

网友:
这是飞越450?

楼主:
你们问的东西都只能说可以用,

旋翼头停产了,还有点摇臂,炸坏了就换飞越的大轴承FBL,不过很少炸鸡的,还能用2年

金属尾管盒,还不错,有的说YT的机身很紧,我的是ALZ的机身也很紧,估计只有飞越的机身合适了,要自己DIY了

网友:
富丽480吗

楼主:
万国拼凑版,头罩是X3剪的,电池从1200-----1600都能下

1300的电池,73的定速飞3分50秒,82的定速,只能搞3分钟,撑死,下来3.70左右呢,我估计换花牌的2520,应该在,2分半

1500的电池,82的定速,只能搞3分50秒,,

看来,现在的480暴力起来都是电老虎

网友:
愤怒的头罩

网友:
这头罩好骚包!

网友B:
好像浆 好长啊  不是360浆吗 ?

网友C:
lz尾管碳纤支撑是加长型吗?

网友:
小鸟的头罩不错啊

网友:
花牌电机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尾管碳纤支撑是加长型吗?

朋友,注意看下3楼的几张照片,看前面的金属的尾撑头子,银色那个,……………………

没错上的是M2的螺丝的,M2*4磨短,顶上去,顶的很紧,炸鸡,炸断,直接到小飞鸽买320MM的碳杆,胶水都不用打

这个尾撑最不好粘了,因为前后都要一个平面,换这个神器,炸鸡,妈妈再也不担心你粘不不好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朋友,注意看下3楼的几张照片,看前面的金属的尾撑头子,银色那个,……………………

这么牛B?!无应力的早在用了!

楼主:
装X3的DIY头罩一方面是发骚,

其实最大的作用是上电池方便了,然后,脑袋大,比例好,不会显得尾巴很长,毕竟,ALZ的480尾管所有改装480中最长的,飞在空中,显得大一号,

毫不夸张的说,有了这飞机,我X5直接出了,450就不行了,稍微飞远一点,就看不清了,这飞机,能飞很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浆 好长啊  不是360浆吗 ?

桨是上图的测试样品,,全黑显得短,窄,其实是360MM标准的,34MM,跟RJX绿色一样的,重量请一些

网友:
   荧光测试桨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牛B?!无应力的早在用了!

你也上的螺丝么,我的是螺丝不是顶丝,螺丝能顶个大坑,不滑丝,比胶水还牢,0.9的顶丝不太好,顶不紧的

网友:
感觉不错哦  头罩自己喷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上的螺丝么,我的是螺丝不是顶丝,螺丝能顶个大坑,不滑丝,比胶水还牢,0.9的顶丝不太好,顶不紧的{ ...

螺丝

网友D:
引用 楼主:
装X3的DIY头罩一方面是发骚,

其实最大的作用是上电池方便了,然后,脑袋大,比例好,不会显得 ...

480比450长不到一个手指头的长度,有这么夸张

网友:
引用 网友D:
480比450长不到一个手指头的长度,有这么夸张

同意你的说法。480就比450长那么点点点点。LZ太夸张了。哈哈

网友:
乐迪的接收太大了,放不进肚子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