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分表维修?

楼主(2014-05-31):
大家看看有维修千分 忙表的高手吗? 我是在我们这里的跳蚤市场花30 弄了个千分表,但是回来后晃动里面有咔哒咔哒的声音。我就拆开后盖了  上图改高手看看 是啥原因

楼主:
在来一张

看见下面塑料卡着的小钢棒了吗

看见下面塑料卡着的小钢棒了吗

楼主: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小钢棒在晃动的时候咔吧咔吧响的

就是这个小钢棒在晃动的时候咔吧咔吧响的

网友A:
那个零件应该是个备件. 塑料透明的应该是个滑轨, 钢柱本来应该是连在中间柱子上的一个连杆, 一头嵌在滑轨里.  貌似在这个表里面这两个零件没有用处. 千分表本来晃晃就会卡塔卡塔响的. 只要精确,其它无所谓.

网友B:
那是百分表吧?轴弯了,要不就是卡灰了,买个新的去这玩意不值钱

网友C:
我是新手,想潜水学习,但是潜水不给分,为了混脸熟,帮忙顶下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百分表吧?轴弯了,要不就是卡灰了,买个新的去这玩意不值钱

再买个新的去还不如我直接买新的?要旧的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零件应该是个备件. 塑料透明的应该是个滑轨, 钢柱本来应该是连在中间柱子上的一个连杆, 一头嵌在滑轨里 ...

多谢了 还以为是那里出问题了呢。  还以为是我 贪便宜弄来了个坏的。还好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新手,想潜水学习,但是潜水不给分,为了混脸熟,帮忙顶下帖子

我也想  可是没有时间

网友D:
只要胆大心细,这东西不难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胆大心细,这东西不难修

问题是不东啊

网友:
是利用齿条齿轮或杠杆齿轮传动,将测杆的直线位移变为指针的角位移计量器具。杠杆带动大齿轮,大齿轮带小齿轮。这种东西精度高,玩玩还可以,如果真正使用的话还是买新的,不贵

网友:
新旧无所谓的,精度够用就行。

网友:
路过  顶贴 拿分  闪人

网友(2015-05-02):
验证一下准确度,好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