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大疆关控启动失控返航

楼主(2014-05-31):
今天接收机出了问题,启动了失控返航,切姿态夺回控制权,一切很顺利,先赞一下dji。然后回家在家里拆了桨,测试
关控
启动失控返航,再开控,就再也夺回不了控制权了?请教各位,就是这样的么?

网友A:
好像得离的远了才行!!!

网友B:
你在GPS和姿态之间切换两次就会发现症结了

网友C:
必须离起飞点十米以上才行,你在原地试验肯定不行

楼主:
各位,我是关控再开控测试

网友D:
我天9控,今天才折腾出一键返航,我混控了个F开关到5通道上,这样一拨这个开关,无论是手动姿态GPS都能切换到失控保护,同时还能切回来夺回控制权。主要是方便预热测试

网友E:
开控后切GPS开关几次

网友F:
楼上的替我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