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大疆关控启动失控返航

楼主(2014-05-31):
今天接收机出了问题,启动了失控返航,切姿态夺回控制权,一切很顺利,先赞一下dji。然后回家在家里拆了桨,测试关控启动失控返航,再开控,就再也夺回不了控制权了?请教各位,就是这样的么?

网友A:
我也想问啊   那天心血来潮 关掉遥控   naza  悬停 爬高  返航 降落 都很正常  离地2米多高时 我打开了遥控 ,绿灯闪烁  但是打方向 飞机没反应  ,没有夺回控制权  飞机落地 蛙跳了 3到4下才 落稳 。不懂正常不

网友B:
重复关控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C:
换模式换手动模式再换回去就可以夺回控制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模式换手动模式再换回去就可以夺回控制权了。

必须切手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问啊   那天心血来潮 关掉遥控   naza  悬停 爬高  返航 降落 都很正常  离地2米多高时 我打开了遥控 ...

和你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复关控一次就可以了

不行的关开控好几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切手动啊?

不必,只需换下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
就是要先弄彻底弄明白在实际运用,不然就是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