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GHONE全套还需要配零度的电台吗?

楼主(2014-05-31):
      订购了一台零度HIGHONE全套,有5.8G的图传和显示屏,但是不知道还需不需要电台的,也不太明白电台的作用,电台的作用是不是增加手机和飞行器之间的链接距离!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电台其实就是 无线串口,  没有电台的情况下  wifi模块把飞控的串口数据 转发成以太网数据 这样方便连接手机,但是wifi的通讯距离比较近,
电台一套是两只的,一个装在飞机上接入到飞控的串口,另一个在地面 将串口数据输出, 实际是就是把串口 无线延长了,  这时候地面端的串口 接入到wifi模块的串口 就相当于 直接接入 飞控的串口一样的效果 实际是是延长了通讯距离

楼主:
就是相当于延长了手机和和飞控之间的wifi的距离!可以这样认为吗,但是需不需要必须安装呢,OSD也可以吧数据图传回来啊

网友:
osd是吧数据叠加到 视频后通过图传回来的, 这样的你只能通过监控器看了 , 而电台传回来的是数据,可以连地面站实现控制

网友:
有5.8G的图传和显示屏

还带显示屏?

网友A:
忘记哪个版本的OSD是通过数传传输数据的了
通过数传传回的数据  叠加到显示器上  在图传没信号的时候  一样可以看数据  通过数据飞回来  还是不错的
并且数传可以2-3公里  飞远的时候  可以用看数据和用手机操控飞机   敢玩的话 还是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记哪个版本的OSD是通过数传传输数据的了
通过数传传回的数据  叠加到显示器上  在图传没信号的时候   ...

大师的osd

网友:
所有osd 都是一样的 都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