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怎么选数传

楼主(2014-05-31):
飞6轴  APM怎么选数传   买了FPV 5.8G 400mW  TS353+RC805  图传

选3DR Radio telemetry 433MHZ 915MHZ 868MHZ 数传 兼容海盗 APM

这个行吗?

433MHZ 915MHZ 868MHZ  选哪个好?

网友A:
支持透明传输的都可以,只是一分钱一分货,便宜的自然效果就不是那么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透明传输的都可以,只是一分钱一分货,便宜的自然效果就不是那么理想

433MHZ 915MHZ 868MHZ  各自特点?

网友:
至于特点就是抗干扰性吧,根据电磁环境来看吧,一般433用的居多

网友B:
有图穿了直接买个osd叠加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图穿了直接买个osd叠加就好了

3DR Radio telemetry 433MHZ 915MHZ 868MHZ 数传 兼容海盗 APM  含osd叠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3DR Radio telemetry 433MHZ 915MHZ 868MHZ 数传 兼容海盗 APM  含osd叠加?

不含。另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