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的天,风速35公里每小时,按耐不住去测试FRSKY 的高频头。

楼主(2014-05-31):
在玩够了 富斯9 高头+ 功放 ,模块内置,成品外置之后,依然放弃了垃圾的富斯原装高频头。 买入了FRSKY 的高频头,兼容 富斯的控,

今天到货,进过一番对码 测试,

飞到 1700米 一次都没失控, 风太大,又不敢满油门飞行,怕震动太大 APM 变傻。。。。 慢慢飞, 1700米 话了一共 7分钟多。
看看 电池 电压 只有 10.9 了,电量显示 50% 不敢再往前飞了,掉头 回航。。。。 改天风平浪静 再拉距 测极限距离

  冒着 风速35公里每小时的恶劣环境去拉距飞行。
PITCH  和ROLL 都是 几乎 平的,没有倾斜, 飞机的速度 就是风速、  图上显示 36 哦。。。。大风 大风 。。。。。

视频还在上传,ADSL 上视频是个 痛苦的漫长的过程。 稍后补!!!!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视频 瞧一瞧

网友:
很好啊~~~话说载机是什么6级风居然飞这么爽

楼主:
550 的 铝合金四轴,APM 2.8     6M     2216 KV900  + APC 1147       4400MAH  3S *2 组 并联         ---------------- 碳纤维的 在一次 1500米 距离的 飞行中 炸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550 的 铝合金四轴,APM 2.8     6M     2216 KV900  + APC 1147       4400MAH  3S *2 组 并联         -- ...

给个机机图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550 的 铝合金四轴,APM 2.8     6M     2216 KV900  + APC 1147       4400MAH  3S *2 组 并联         -- ...

我还以为是固定翼~~~~~话说这个配置居然有如此富裕的动力输出啊~~~我是不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机机图看看

鸡鸡在此

网友B:
记得楼主最早的时候就说怎么可能白花300大洋,什么60块钱一个下午就搞定……现在看来是把所有可能都测试过了哈哈。所以果然还是Frsky的高频模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楼主最早的时候就说怎么可能白花300大洋,什么60块钱一个下午就搞定……现在看来是把所有可能都测试过 ...

有对比 才有 结果, 我喜欢 一一 折腾一遍  自己才玩感受才是最真实的,
不然 小马不过河,永远不知道河水深浅。

网友C:
楼主地面拉距测试过没有?今天我地面拉距,只有300米的距离,再远就会偶尔断断续续了,这正常码?

楼主:
没拉过地面,,,,有飞机 直接飞出去好了,呵呵

网友(2014-07-27):
楼主怎么不上433???

网友:
挺漂亮的 飞机

网友(2014-11-15):
LZ的FRSKY 的高频头是兼容JR的,不知这个高频头能不能配JR的接收机用呢?或者如果FRSKY 的高频头是DFT,装在Futaba的控上,能不能和天地飞的接收机搭配使用呢?

网友:
楼主的机架很轻吧?求机架制作教程,我做的铝合金工字型机架共振太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地面拉距测试过没有?今天我地面拉距,只有300米的距离,再远就会偶尔断断续续了,这正常码?

富斯9原装的高频头地面也是拉倒三百米。
电线对信号有影响么?

网友:
Frsky的高频头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好像还有个D8R的接受模组,不知道能比这个好多少,要贵一百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