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和华科尔RX1002接线方法求助

楼主(2014-05-31):
新手,买了个K8,不知道怎么和接收机接线。华科尔10个控。求指教。谢谢

楼主:
图片明明有的。不知怎么没了。K8和四个舵机接线会了。就是不知道电调信号线是插接收机上还是K8上面、、、、、还有RXA三根线是不是接感度。螺距 和方向,,,,RXC不知道接哪里

网友A:
(接受)ELEV-----(K8)RXA(红)
            AILE------      RXA(黑)
            THRO--------------------------电调
        RUDD-----      RXA(白)
            GEAR-----       RXC
            AUX1-----       RXB

楼主:
谢谢楼上大哥的。现在已经接好了,就是动作和摇杆不一致。。。慢慢研究了。谢谢

网友B:
不一致的设反向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致的设反向就可以了

没那么简单呢。如果通道在控里面逆转、那么舵机的动作就反了。如果不逆转。那么软件发射机那里的条形输出显示那里又是反的、、、、

网友:
没用过K8,软件里可以设置反向吗

楼主:
软件里面貌似不可以

网友:
我也是华科尔rx701接K8,先学习了

网友:
对了,K8连接收一分三线插错,在软件里可以看到吗?

网友(2014-07-16):
你的是啥飞控

网友(2014-12-10):
楼主,我也是D10+K8黄金版,但是 RX1002接收机跟K8连接后油门正常,但舵机都不动,你遇到过吗?

网友(2015-02-01):
引用 网友A:
(接受)ELEV-----(K8)RXA(红)
            AILE------      RXA(黑)
            THRO----------------- ...

及时教了初入魔的菜鸟一命,尤如再生父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那么简单呢。如果通道在控里面逆转、那么舵机的动作就反了。如果不逆转。那么软件发射机那里的条形输出 ...

K8软件里面调舵机正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