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歼10首飞注意事项,飞过的进来谈下经验吧。

楼主(2014-05-31):
105歼10买了一个月了,不敢飞,之后买了70的J10练习,前几天又买了90毒蛇练习。小J10和毒蛇很好降落,降落练习了几天也没出现过意外。我觉得是时候改飞大J10了。明天准备首飞。飞行前最后问问领导们首飞的注意事项。先说下我所知道的。

1:飞机是V2版,按照十月的视频把升降调的和上边缘齐,鸭翼上翘5mm。这里需要说下原厂发回来的时候升降太低了,我把舵机臂起始位置动了。
2:新版的电池仓改在了鸭翼轴下面,我用的5200 65C的电池,重量816G,电池放在鸭翼轴下面怎么样。
3:副翼量60,曲线40。  升降量90,曲线40。
4:听说把两边副翼调平的话,飞机离地后会向左反扭,需要把副翼向右调节一点。是这样吗。
5:把十月出的视频看了好几遍,好些都没有介绍重心在哪里,这个飞机重心是在哪呢。我电池安装好,重心是在飞机背部的小方格子,从后往前第4个格子的中间。

网友:
首飞吧鸭翼联动调到最低
起飞容易,20-30mii就拉起了
降落需要带油门,否则容易失速,降落速度快,需要50米以上跑道

网友:
反扭是泡沫变形

网友:
其实没什么注意事项吧,按说明要求调试好重心、舵面,确认设备连接无误就好。
首飞你飞机先在地面做滑跑测试,顺便检查舵面动作,OK了就推油起飞,起飞后尽量拉高一些,微调舵面,确实飞机的反应是否正常,飞一两圈后就可以试通场,尤其是低速通场(歼十可以带仰角飞行),为降落做准备,然后就做低空低速通场准备降落了。
首飞的飞行时间稍微短些,因为可能降落不顺利要复飞。

楼主:
感谢指导,但说明书和视频上都没有说重心的位置。

网友:
理论永远不及实践,多飞多炸才是硬道理。歼十这款机型主要是高仿真和模拟涡喷的声效。
原厂基本已经调试好了,装上电池就可以飞,不用在考虑调整重心位置。起飞后根据飞机姿态在做细节的调整。
记住飞行重心尽量头重一些,松油飞机自然下坠为最好。降落时对准跑到松油让飞机自由滑翔降落,仔细看飞机姿态,临近失速前果断给油让其继续保持正常姿态降落。快接近地面轻拉升降,使其平稳着陆,后打开空气刹车,反推刹车推油制动。
这是我们飞场跑到有限障碍物多的情况下总结出的经验。

网友A:
楼上哥们那飞的。。纠结啊。。

网友:
楼上的视频一看就是酒驾 呵呵

网友:
降落得真纠结啊。。。。

网友:
楼上河马大师说的就很有道理.飞J10不用太纠结重心,飞上去做一下微调就可以了.Y翼后边部分与水平线低1CM.后边的襟翼和副翼同时也有点点翘就OK.至于降落,主要还是看你降落的水平.飞熟练了.降落基本上从飞机触地到停下20--30米够也.多练习,多飞行.慢慢地就得心应手了.

网友:
楼上几位大师已经给了很多建议了,都说的很到位。我想说的是,转弯时要给油,副翼舵量要小,J10对副翼舵量很敏感。降落航线在第三边就要开始减速,否则降落速度过快,又没有襟翼减速,滑跑距离非常长。

网友:
再补充一下,原装J10不是你以前飞过的那些浮力很好的飞机可比,没动力掉高度很厉害,姿态不对时很容易失速,所以手上的动作一定要温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哥们那飞的。。纠结啊。。

场地有限,不需要纠结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