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楼主(2014-05-31):
250级别的电直,通电后,接收对频完成后,
电机
就开始运转了,此时油门为零,推油门后电机转的更快;切熄火后,电机减速转,把控上的熄火设置为-30后(D7E的控),切熄火电机停转,这种现象是不是电调的问题啊???

楼主:
补充一下,控上的设置均为初始设置~~~

网友A:
曾经-140%的ztw70a飞500,能飞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