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9问题!

楼主(2014-05-31):
谁能解释下这什么情况?空载9.3A??

网友:
坏了!!!返修吧,

网友:
拔掉并充板断电再打开看看。。。

网友A:
错误指示。影响用吗?。93应是00没调好,原件板没调好,板不影响用,93就当00也可以,返厂很麻烦,需要几十元,白扔。

网友B:
我也入手A9,充电不准,后悔死了。厂家解释我的万能表不准,可是我放在别的牌子充电器比测,误差很小,难道只有A9测量电压是国际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误指示。影响用吗?。93应是00没调好,原件板没调好,板不影响用,93就当00也可以,返厂很麻烦,需要 ...

多谢解答,我先将就用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入手A9,充电不准,后悔死了。厂家解释我的万能表不准,可是我放在别的牌子充电器比测,误差很小,难道 ...

准他 妈的蛋,为了充电速度快,我同时买了两个A9,刚买回来两个充的电压不一样,用一个充满插到另一个显示4.23v,马上联系卖家说不给换只能校准,这可是还没用过的全新的就不给换,没办法顺丰发到厂家,厂家打电话又说没问题,问题是同一个厂家的a9,两个显示电压都不一样,那毕竟有一块是有问题!我用好几块万用表测量都显示充电电压不准,到了厂家这里又说我的万用表不准,一块两块不准也就算了,你吗好几个万用表都不准,难道a9厂家是国际标准?这样没修又给我顺丰到付过来,白白浪费了五十多块钱。现在只能凑活用了。只能说,买了东西付了钱只能任人宰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入手A9,充电不准,后悔死了。厂家解释我的万能表不准,可是我放在别的牌子充电器比测,误差很小,难道 ...

正考虑A9,如果精度太差就不入了,谢谢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准他 妈的蛋,为了充电速度快,我同时买了两个A9,刚买回来两个充的电压不一样,用一个充满插到另一个显 ...

A9把我们害惨了。万能表不准,是厂家精神支柱,

网友:
想买个A6,这怎么办啊,还有其他品牌的并充吗??

网友:
(⊙o⊙)…没见过楼主的情况,不过这个充电器还可以,手头串充也有,A9也有,不过我到时感觉A9充过的电池飞的很久,也不会某一两节总是充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