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3D云台各种抽风!~!!稳定后就歪了···

楼主(2014-05-31):
之前一直好好的,昨天开车带着精灵2去江边说拍一段,上电自检,云台就开始各种抽风,乱转。断电,再开,继续乱转·····过了一会稳定了。然后就歪了···。现在云台开机自检正常,就是有噪音。还歪脖子。是一直歪着,工作倒是正常。还没飞,不知道还有什么情况···求大大们帮帮忙。这个可以调整不??

这个角度看好歪啊···

这个角度看好歪啊···

楼主:
求救啊··沙发自己坐了。

网友:
扎带剪掉马上好

楼主:
升级试过了,还是歪朝一边。。。。

网友A:
帖后跳转到最后一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帖后跳转到最后一页

请问什么意思呀??

网友:
只是到此留名一下,公此而已啊。兄弟

网友:
我的H3-3D也同样的问题,大疆出来说说话

网友B:
我的3d云台也有这个问题,但是没有楼主这么严重。大疆的技术人员说是固件问题,新的固件会有所改善。

楼主:
3D云台各种不稳定,调参软件又不给用户调整云台各轴的平衡,联系大疆QQ没人理。我云台新的就返厂过一次了,现在又要返厂?这种莫名抽风是什么意思?DJI传说中的高精度云台就是高返厂率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3d云台也有这个问题,但是没有楼主这么严重。大疆的技术人员说是固件问题,新的固件会有所改善。

我的应该是属于这个情况,但是好好的怎么会胡乱抽搐,然后就歪了呢··········

楼主:
不指望大疆了··自己搞定!!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指望大疆了··自己搞定!!

这两颗螺丝松开,手拿住电机转动到合适位置,然后锁紧螺丝·。之前歪掉估计是云台自激胡乱抽搐时力道过猛电机轴偏移了············调水平也可以用这个办法,不用加什么配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3d云台也有这个问题,但是没有楼主这么严重。大疆的技术人员说是固件问题,新的固件会有所改善。

这明显是硬件问题········要自己调整···DJI这些回答实在是无语啊····

网友:
把它拿下来 扁它就不抽了

网友C:
扎带还是别穿过减震球好,直接穿过机架板的孔,松松的扎住。穿减震球总有点影响减震球运动。

网友D:
我的也是!!!靠怎么调才能稳一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扎带还是别穿过减震球好,直接穿过机架板的孔,松松的扎住。穿减震球总有点影响减震球运动。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靠怎么调才能稳一些啊。。。

稳是指拍摄的视频???上面的办法是调云台各轴水平的。

网友:
标准版抽风。等看结果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毛病,一次炸机后就出现开机自检歪歪扭扭抽风直打地面,拿起飞机悬空一会就正常了,下次开机又是各种抽风!期待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等稳定我在入手吧

网友(2014-09-25):
引用 楼主:
这两颗螺丝松开,手拿住电机转动到合适位置,然后锁紧螺丝·。之前歪掉估计是云台自激胡乱抽搐时力道过猛 ...

您好,按照图片所示进行了调整,但是发现横滚电机轴是半圆的,也就是说,螺丝是无法倾斜上进去的,每次把狗3调整到正确的角度上紧螺丝后,由于是半圆的轴,根本无法固定啊!请问这个如何解决啊  好多朋友都是这个偏头疼!

网友:
你换动力了吧。  再换回白色的减震球试试

网友:
出厂都不带检查的啊?

网友:
看着像是落枕了。。。。。

网友:
悬而未决,头疼!!!

网友(2014-12-30):
我那个也是小歪。

网友:
已按楼主方法治好了歪头病,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颗螺丝松开,手拿住电机转动到合适位置,然后锁紧螺丝·。之前歪掉估计是云台自激胡乱抽搐时力道过猛 ...

轴有卡位的,调不了

网友:
你还是按照千红的方法去调吧。。。具体帖子自个去搜

网友(2015-02-01):
学习了,本来装上go3不上电应该是自然水平的,H3-3d云台装上狗明显是电机那头沉,上电后飞行我发现加大速度就会水平电机那头就会掉下去形成甩头,明明能自然协调好的东西,故意弄成这样,dji不知道是何用心,故意弄这个陷阱做什么

网友:
dji真的很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