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TEK FLATPACK 1500电源空载功耗

楼主(2014-05-31):
最近败了个二手ELTEK FLATPACK 1500电源,1350W,27V\50A,测试了下50A一点没有问题,居然50A的时候电压只掉了0.1V样子,很厉害的电源,适合玩模型的,价格也不贵200出头,就是有个问题,空载功耗居然有47W,所以空载发热也很厉害,有这款电源的来说说你们手里的电源空载功耗大吗?

网友A:
没这个电源,1350W对47W的空载感觉不算过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这个电源,1350W对47W的空载感觉不算过分啊

我有120W 24V电源 空载功耗也就1W多点,对应1350W 47W高太多了,不应该啊

网友:
我的通信电源2900W空载20W左右,你这个有点高了吧,二手的吧

楼主:
是的 二手的 二手电源靠运气啊,你这个20W还能接收

网友:
我现在就在用这电源,空载和你差不多,关于你说的空载发热量也大!那就有点问题了吧?这电源原配的风扇噪音太大了,我就是换了风扇空载也不会发热量大啊?

楼主:
楼上也有这么大空载功耗那说明这个电源就是这样的,那就放心了,我的风扇也换了,风扇在路上,原来风扇异响估计轴承坏了索性换了。这电源12-29V可调!真真不错,就是空载让人有点不爽,当它急速冲的电源,也问题不大,我是给4010准备的,不知道楼上是否知道国内4010什么时候恢复上市啊?

网友:
二手电源都是比较早的产品,早期的开关电源受到当时技术的限制效率会比较低,属于淘汰的产品。但个人用性价比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