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电比抽水快!嘉定远香湖电O试跑

楼主(2014-05-31):
端午节基友们来到嘉定的远香湖边聚会,新入手的电O算是首航吧,直接上视频

视频时间为2分半钟,结束拍摄以后又彪了大概3分钟,两块4000mah 3s 串的电池组就低压保护了。
我想请问各位前辈,是否电调A数越大,抽电就越快呢?由于电调支持3S~6s,那我并联电池组以后是否可以时间再长一些呢?
再来段另一个朋友从另一个角度拍的视频:

祝大家端午快乐

网友:
多少钱的船?

楼主:
1500不带舵机、电池、接收,电调后面自己换了个180的

网友A:
起滑不够快,看样子是螺旋桨不对。但跑起来速度还可以,水花也好,不过用两组3S跑成这样确实很耗电。试试看更高电压的电池组再换小桨试试看。

网友B:
楼主,远香湖在嘉定什么放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滑不够快,看样子是螺旋桨不对。但跑起来速度还可以,水花也好,不过用两组3S跑成这样确实很耗电。试试看 ...

起滑不够快的话,为什么是螺旋桨不对?该如何选择螺旋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远香湖在嘉定什么放位。

天祝路和沪宜公路相交处

楼主:
引用 楼主:
起滑不够快的话,为什么是螺旋桨不对?该如何选择螺旋桨?

另外,起滑不够快是因为我在控上设定了油门曲线,控的油门行程到要到50%的位置才开始告诉。这样也想减少一些电机负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滑不够快,看样子是螺旋桨不对。但跑起来速度还可以,水花也好,不过用两组3S跑成这样确实很耗电。试试看 ...

另外,起滑不够快是因为我在控上设定了油门曲线,控的油门行程到要到50%的位置才开始告诉。这样也想减少一些电机负荷~

网友:
抽电快跟电调木有直接关系,有直接关系的是电机功率和电机负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起滑不够快的话,为什么是螺旋桨不对?该如何选择螺旋桨?

说螺旋桨不对,耗电就是一个因素,起滑是否和你遥控器设置有关我不清楚。你的螺旋桨规格是多少?

网友:
请楼主说说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螺旋桨不对,耗电就是一个因素,起滑是否和你遥控器设置有关我不清楚。你的螺旋桨规格是多少?

我的电机尺寸3665,1620kv,桨是铜三叶型,直径42,螺距1.4,请问有何改善之处吗?

楼主:
配置是85cm玻璃钢船壳,电池用的是4000mah 30c 6s lipo,1620kv@3665电机,海王180A水冷电调,三叶铜桨42mm,螺距1.4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祝路和沪宜公路相交处

谢谢。

网友:
还是油机才玩得长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机尺寸3665,1620kv,桨是铜三叶型,直径42,螺距1.4,请问有何改善之处吗?

试试直径38的桨吧。从38开始有条件的一个个往下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直径38的桨吧。从38开始有条件的一个个往下测试。

要不要试试双叶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不要试试双叶桨呢?

你用的是三叶桨啊?

网友:
换2叶i的吧    4000的电池也就跑5分钟了 极限了吧

网友C:
果断换桨,重设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断换桨,重设电调。

换桨我知道,电调重新设定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三叶桨啊?

我看错了,我用的就是2叶的

网友:
还是油的有气势,不过电的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错了,我用的就是2叶的

换小桨试试!

网友:
速度不错换什么啊  呵呵

网友(2014-07-01):
并联还是3s容量想加

网友:
那也是我一直去跑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