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805图传接收机拆了,精简后装到了显示器里面~~终于不用按按键了(完工,更新电路图)

楼主(2014-05-31):
以前是把805接收机古锭刀显示器背面,钻个孔,在接收机内部把线焊接到显示器里,但是每次用都要按按钮,太麻烦~~~于是把接收机拆了,精简后装到了显示器里面~~~终于通电就能用了~~~回头找个开关把频点接下就行了,一直用的那个频道刚好是开关全部断开的~~~~
新加了个频点选择开关,PLC上拆下来的

再次折腾~~~在面板上的喇叭位修改了下,挖孔装了个电压表,还贴了熏黑灯膜,免得晃眼
这下不会老是过放了,都过放弄坏两组3S2P 16650电池了~~~

网友A:
楼主 可否教下小弟怎么样链接 显示屏的AV线吗  顺便问下楼主的QQ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可否教下小弟怎么样链接 显示屏的AV线吗  顺便问下楼主的QQ

我的接收器也是 805可是不知道该怎么接线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买个模块好了?拆了多浪费

楼主:
看你想怎么接了,如果想利用上自带的双输出的话接到接收模块正中间靠下第二个电容的左边那个引脚上~~~边上刮开一小点接地就行了,如果直接接模块的话,模块右边数第2脚是视频输出,1脚是底线,3脚是音频

楼主:
手头刚好两个接收机~~懒得买了~~~~~~~~~

网友:
里面样子一塌糊涂啊,给以后的维护带来麻烦

楼主:
很乱吗?感觉比那些所谓的成品好多了,屏幕因为和外壳不配套,只能用3M胶+硅胶粘了~~~难看点,但是效果不错~~~~~~

网友:
我是新手,想潜水学习,但是潜水不给分,为了混脸熟,帮忙顶下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想怎么接了,如果想利用上自带的双输出的话接到接收模块正中间靠下第二个电容的左边那个引脚上~~~边上 ...

噢 多谢了

网友:
拆了vga线还可以加个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想怎么接了,如果想利用上自带的双输出的话接到接收模块正中间靠下第二个电容的左边那个引脚上~~~边上 ...

有点看不懂你说的那个电容 能不能在我发的图片上画出来呀。非常感谢了

网友:
非常感谢了

网友B:
接收模块反面印了些什么字?

楼主:
背面就印了引脚说明~~~~~~~5808模块,百度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收模块反面印了些什么字?

没有印子

网友:
小铁合才是接收模块,在小铁合下面的PCB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