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率与曲线点

楼主(2014-05-31):
比率与曲线点是什么关系 应该如何正确理解 好像在控里面不能直接设螺距多少多少度吧

网友A:
   比率是整体的设置这个通道从高到低的范围的输出量百分比;
  曲线点是设置遥控杆所在那个位置点上时的输出量;
  控上无法设置螺距,这个和你装机机械部分有关,只能一边设置一边量,以测量为准,如果炸机后,换过或调过舵机、拉杆、摇臂等都得重新设置控上的螺距曲线,使得实际测量值合格。
非专业解释,不知道你明白没有?如果解释有误,后面的来更正。

网友B:
假如你装机设定+-12度,那就是24度100%/24=4.166,那么基本上按百分比来就差不多了,不放心可以用螺距尺检查。也就是说Nor控上设42%差不多-2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如你装机设定+-12度,那就是24度100%/24=4.166,那么基本上按百分比来就差不多了,不放心可以用螺距尺检 ...

谢谢 控是14SG 上面默认的是-100到+100 多少度螺距是不是在这里设置 然后设置百分比

网友B:
我用的JR控,F的只用过初级控,请用过8或14的模友细说吧,道理是一样的。不过你说的-100+100是不是舵机行程啊,要到螺距曲线设置项里设,油门曲线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JR控,F的只用过初级控,请用过8或14的模友细说吧,道理是一样的。不过你说的-100+100是不是舵机行程 ...

14SG的螺距与油门曲线都是这么设置 我就是搞不明白 给个图你看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3208581\QQ\WinTemp\RichOle\NZWK%@@N]``93[`J6IMD500.jpg

网友C:
PIT CURVE这个地方比率设置的是总体螺距的动作量。
比如你的飞机安装完最大螺距是12度,负螺距-8度。那么这里的比率100就是对应12度,-100对应的是-8度 但0不一定是0度。这个比率控制的是舵机的动作量。即使是同一款飞机,装机时连杆和舵机臂的几何位置每人都是不尽相同的,所以具体的度数要以桨距尺测量为准。
曲线点 意思是你的油门操作杆的实际物理位置在哪里100就是往上推到低,0就是往下拉到底 50就是中间。
也就是说这个控支持5点油门曲线,并且这5个点可以设置在任意你觉得方便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T CURVE这个地方比率设置的是总体螺距的动作量。
比如你的飞机安装完最大螺距是12度,负螺距-8度。那么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率是整体的设置这个通道从高到低的范围的输出量百分比;
  曲线点是设置遥控杆所在那个位置点上时的 ...

网友B:
道理是一样的,如果你设的+-12度,那么0就是0度-100是-12度,100/12=8.3,-83%就是-2度+83%就是+10度,普通悬停航线,可以用螺距尺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道理是一样的,如果你设的+-12度,那么0就是0度-100是-12度,100/12=8.3,-83%就是-2度+83%就是+10度,普通 ...

谢谢你呀 对了是凤凰的手感真实一些还是G系列

网友:
+-100是比率,螺距还是5点0-100,11楼错误果然不会搞F控

网友B:
先设一下螺距,比率要飞过看感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呀 对了是凤凰的手感真实一些还是G系列

从飞机的表现来看,我觉得G系列气动模拟得好。凤凰感觉物理模拟做得比较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呀 对了是凤凰的手感真实一些还是G系列

11楼是不对的,JR的比率和曲线是分开的,没注意,仔细看才看到螺距是5点0-100,所以每度还应该是4.1%
模拟我用的老版凤凰,其实新版本的都不错,可以自己设条件。模拟主要是练反射,不错舵,真飞起来还是有点区别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设一下螺距,比率要飞过看感觉。

给楼主解释下
这里说的比率是MODEL->DUAL RATE菜单里面设置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楼主解释下
这里说的比率是MODEL->DUAL RATE菜单里面设置的东西

感谢你的不厌其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飞机的表现来看,我觉得G系列气动模拟得好。凤凰感觉物理模拟做得比较简单。

我的朋友也说过G系列气动模拟较好,不过我没用过,现在很少模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