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PV设备推荐,性能优先,价格其次

楼主(2014-05-31):
要有OSD的,视频能够记录,然后图像性能越高越好,传输距离2km吧,远点更好。

从没搞过FPV,求大神推荐!!

预算在2万元左右吧,含地面显示器等。(不是我出钱,别喷我哈)

固定翼用的!

网友A:
没说固定翼还是多轴~

网友:
四轴挂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说固定翼还是多轴~

固定翼的亲。

网友:
2W配5公里的配置很简单

网友B:
飞控用H控,载机死胖子,433增程  5.8G 2W图传+平板+AAT,狗3,三脚架,AIO眼镜或者显示器,4S 10000mah电池,dc-dc,似乎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用H控,载机死胖子,433增程  5.8G 2W图传+平板+AAT,狗3,三脚架,AIO眼镜或者显示器,4S 10000mah电 ...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