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精灵中心板供电问题

楼主(2014-05-31):
精灵1的中心板只支持3S供电,近来无聊想搞4S电试试,我有个V2的PMU,可以直接供电,就用不上中心板的了,但是这样直接上4S,那个供电模块会烧吗?

楼主:
没人知道吗?不供电情况到底会不会烧了呢?

网友A:
你是说PMU会直接烧,还是中心板上的模块?

网友:
PMU不会烧,中心板的话,主控会报警吧?

网友B:
不会 v2的pmu 可以把电压降到5v 就是电子调速器和电机可能不支持4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PMU会直接烧,还是中心板上的模块?

当然是中心板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 v2的pmu 可以把电压降到5v 就是电子调速器和电机可能不支持4s

电调我自己换成飞腾18A的了,电机可以支持4S上8寸

楼主:
还是没有能得到答案。。求高人指教。。不用中心板供电,上4S到底会不会烧中心板的供电模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我自己换成飞腾18A的了,电机可以支持4S上8寸

那就没问题 pmu6s 电池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