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下 视频线该怎么接,视频接收器

楼主(2014-05-31):
我想改下7寸显示屏 吧5.8G接收机放到7显示屏肚子里 可是不知道该怎么接线,麻烦下教教该怎么接线,这好在我发的图片上画上该怎么接线

网友:
直接用原装线插上不就可以啦,用得着这么麻烦吗?

网友:
图传模块后面电路板应该有说明的,另一个也可以直接用万用表连出哪个点相对应

网友:
这么大一块接收机,放进显示器里,合子盖不上了。

网友A:
直接在原来的输出端用电烙铁焊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原来的输出端用电烙铁焊死就可以了

我是个新手 不知道输出端那个是地线.那个是AV线。直接焊到模块上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6069&extra=
你算问对人呢

我是个新手 不知道输出端那个是地线.那个是AV线。直接焊到模块上可以吗?

网友:
把原来的连接线插上用万用表测一下不就好了,地线还不会找和屏蔽盒短接的就是

网友C:
要是好装进去,并且用着方便我也不会把接收机拆成零件了~~~~~~~~~看我的帖子去吧,有电路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好装进去,并且用着方便我也不会把接收机拆成零件了~~~~~~~~~看我的帖子去吧,有电路图了

能发个链接吗。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