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于NANO CPX与6050之间。

楼主(2014-05-31):
有没有大神这两JJ的优缺点呀!

网友:
第一次见把这俩货拿来对比的……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

网友:
怎么会就纠结这2个?NCPX要比是和FBL80\70\60
6050大多了

网友A:
NCPX  不错
不过我最喜欢的就是华科尔的V120D02S 不耐炸 手感一流

楼主:
我说的是这个呀:”思凯利NANO CPX 无刷版六通道 无副翼3D   与     官方正品 澄星航模遥控飞机直升机3D特技王六6通道直升飞机605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这个呀:”思凯利NANO CPX 无刷版六通道 无副翼3D   与     官方正品 澄星航模遥控飞机直升机3D特 ...

S牌的叫NANO CP。。。没有X!小鸡界,除了150DFC另类,基本就是2大类!他们的鼻祖分别是GCP和MCPX。
手感特征:GCP比较细腻,但位置的感觉不够好!MCPX操控感觉属于粗放性,但位置的感觉很好,很跟手。。。
如果是纯新手,都可;如果有一定基础,MCPX类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NCPX  不错
不过我最喜欢的就是华科尔的V120D02S 不耐炸 手感一流

我也知华的好,但价钱在那呢,

网友C:
NANO CP绿灯模式非常平稳,很好飞,配件也很便宜,最大的缺点是不耐炸,螺丝像芝麻那么小,修理起来像动外科手术。

楼主:
引用 网友C:
NANO CP绿灯模式非常平稳,很好飞,配件也很便宜,最大的缺点是不耐炸,螺丝像芝麻那么小,修理起来像动外 ...

谢谢你那么深夜了还回了我,看来就定NANO CPX了。如果好飞的话炸的机会就会少点,如果配件便宜也不怕炸了。不过这里很多伟力的V977用户,我也去看了,好像977的控不带模拟接口,

网友:
我就是最近用NANO CP练的四面,普通航线没问题,随便飞,安全系数高。如果换成02S就一下感觉有压力了

网友D:
出mcpx.带8电!650

网友:
同问ncpx要不要入

网友:
貌似现在ncpx 很便宜啊

楼主:
纠结了几天,被推入华坑,入了MINI CP。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出mcpx.带8电!650

给个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纠结了几天,被推入华坑,入了MINI CP。

配什么控 ,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个联系方式。

企鹅474290035

网友F:
还是NANO CPX吧,因为我已经入6050了,我发现直流有刷电机很容易发烫,飞一块电就烫手,连续飞第二块电时明显动力不足。等过一会电机稍微冷却点时动力就恢复了。这样练起来就很不爽,不能像我450的无刷那样可以一口气飞光所有的电池。有无刷的尽量买无刷,这样多买电池才有意义,否则你电池再多,飞一块就要歇会儿,你肯定会觉得受不了的。

楼主:
没办法,已经入手mini cp了,配d7e的控,7百多,等以后熟手了飞3d再改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NANO CPX吧,因为我已经入6050了,我发现直流有刷电机很容易发烫,飞一块电就烫手,连续飞第二块电时明 ...

能不能加散热片解决问题?

网友:
华坑啊
应该入mcpx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加散热片解决问题?

无刷的肯定优于有刷的啊,不光是发热的问题,无刷动力也大,直流有刷的磨损也大,寿命也短得多,电刷磨光了就要换电机了,无刷的几乎寿命是无限的,我450上的无刷用到现在,电机轴都断掉换了一根电机还在用呢。而且你说的这款我在淘宝上见过是489吧,6050虽然便宜个七八十,但你如果自己配无刷,一个电调加无刷要一百多呢。

网友:
不叫nano cpx,叫nano cp,有些商家老喜欢瞎打

楼主:
不纠结了,已经入手MINI CP了。有刷的。D7E控。

网友:
晕,还以为是blade nano cpx呢,有啥可犹豫的,当然选blade,个人观点,比国产的好太多了。百炸不坏,130x我也就换了尾桨夹,也是99炸不坏

网友:
我最喜欢NCP了。。。不过看您是新手。。还是6050吧。。省心耐炸。。。NCP好看而且更专业点

网友:
哦对了。。现在的NCP感觉没什么大毛病。。比如V977的暴轴承啊。。什么的。。除了不如SCP 6050啥的耐摔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办法,已经入手mini cp了,配d7e的控,7百多,等以后熟手了飞3d再改无刷。

MINI CP不就是无刷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MINI CP不就是无刷的么?

mini cp不是的吧,好像可以改无刷。

网友H(2014-07-10):
引用 网友B:
S牌的叫NANO CP。。。没有X!小鸡界,除了150DFC另类,基本就是2大类!他们的鼻祖分别是GCP和MCPX。
手 ...

S牌指的什么?nano cp和nano cpx到底有什么区别?小鸡的分类GCP和MCPX主要是采用陀螺的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H:
S牌指的什么?nano cp和nano cpx到底有什么区别?小鸡的分类GCP和MCPX主要是采用陀螺的不同?

来自安 ...

S牌指思凯利。nano cp和nano cpx生产厂家不一样,大小也不一样。

网友:
思凯利的Nano,主电机有刷的叫NanoCP,无刷的是CPX。650可以买到全新铝箱装的6电Nano CPX

网友:
补充,需要的话可以直接找我,Q416080842

网友:
小机,还是买地平线的NANO CPX,炸耐,性能什么就不说了,玩过都知道,再一个玩很久除了换换电机、头罩之类的其它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