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9 APM失控保护(FS)

楼主(2014-06-01):
我的飞控是APM  遥控是富斯9  刷了ER9X  遥控本身不带失控保护   所以靠飞控的失控保护    但是遥控设置不行   设置好了关控  不会跳到RTL  和关控前的状态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变化  求大神   怎么样才可以激发失控保护  变成以下的图一样

网友A:
FS9原装接收机根本就没有失控保护,换FRSKY套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S9原装接收机根本就没有失控保护,换FRSKY套装吧

我知道没有   但是飞控有失控保护  我不知道飞控的

网友A:
要触发APM的飞行模式,起码要接收机通道PWM输出有变化才行吧,FS接收机都是失控后保持原来输出状态,试问APM在输入信号不变的时候如何知道接收机失控?

网友:
要接GPS的,6通道接收我原来是设置975可以失控返航,换了8通接收要设置为945,且在地面站调试时只会跳到La n d,试飞时先试试自动返航是否正常,然后飞机飞低点,关控试试。

网友B:
刷了ER9X要使用飞控的失控保护功能,解决的办法是使用FLIP 给ATMga32U2这个芯片刷2.3.16固件即可。
刷写后任意一个通道失控(关控)后,油门自动切为设定数值,1、2、4 通道自动切为1500毫秒(中立位置)其他5、6、7、8保持失控时位置不变。这样就可以实现失控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了ER9X要使用飞控的失控保护功能,解决的办法是使用FLIP 给ATMga32U2这个芯片刷2.3.16固件即可。
刷 ...

你好    可以教我刷机吗   非常感谢QQ813644685

网友C:
楼主, 有句话,叫做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识。

你这个样子  已经可以关控返航了。

我手头有 3块 APM . 第一块2.52的 就是  关控 那里显示 RTL 的, 油门显示900。

后来又弄一个 APM 2.6  关控 了和你 那图一样的, 就是不现实  RTL.  但是 油门 确实变化成   900 了。   我出去试飞后才知道  这样也可以  关控返航。

后来又买了 2.8 的, 关控也是和你那个图一样,不显示到 RTL 的 字样, 但 油门 变化 900 没问题, 我设置的 是 950 , 可以 自动返航, 我天天飞,天天FPV 到 1000米外,天天开到 失控 才回来, 从来没有 应为这个问题 丢机 炸鸡的。  倒是蜘蛛 电调害我炸了2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触发APM的飞行模式,起码要接收机通道PWM输出有变化才行吧,FS接收机都是失控后保持原来输出状态,试问AP ...

不是保持原来的值,而是停止值的输出。电调是可以检测出来的。现在同问,怎样让飞控也知道失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有句话,叫做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识。

你这个样子  已经可以关控返航了。

他说的是变成图的样子。意思是实际情况不是图中的样子

网友:
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的飞机没解锁,所以关控不会切回rtl,你把螺旋桨全拆了,解锁飞机,小推油门,把飞机移动个几米远,然后关控。妥妥的rtl!如果还是不行就把故障保护pwm设成950

网友:
mark 一下,以后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