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进入FPV 有些设备的问题问下大家

楼主(2014-06-01):
潜水一段时间了    逐渐了解些什么是飞控 433 图传之类的东西   我看了下 那个什么ARKBIRD的牌子的飞控433显贵 暂时不考虑,看了淘宝销量 就切糕的和非凡的销量好 论坛里有些非凡的负面贴 不知道切糕的东西有没得什么问题  到底好用不 暂时看好那个大切糕433和U2S  或者其他性价比更好的推荐下  图传我还没怎么研究 之前看模友们说的些什么柏通罗美图传好像罗美的有点贵样  据说现在流行5.8G  多少功率的合适呢  我顶多飞个5公里左右 或者其他什么好的图传建议下  摄像头云台呢我就一概不知了有些人说用行车记录仪那个东西性价比如何值得一用吗  求各位大神都建议下  (我只是个新手 希望商家不要来误导我 )

网友A:
非凡433用过,失控过,回去就换了Rlink。5.8g个人感觉没什么好货,创新科一串串虚标就不说了,以前2W的2公里都飞不出,amoway说是MFD测试的时候50公里有信号,但是那些说30米出雪花的也不少,固定翼还是1.2或者2.4靠谱,要飞远的话。图传我现在用的伯通加罗美感觉还不错,飞控跟aat是MFD,433是Rlink。至于你说摄像头跟云台,你只是飞一飞的话,500线的CCD就够了,云台更是扯蛋。要录像看需求的视频质量了,808 鹰眼 山狗 狗都行。云台看载机,胖子有胖子的云台,天行者或者X8就要自己动手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凡433用过,失控过,回去就换了Rlink。5.8g个人感觉没什么好货,创新科一串串虚标就不说了,以前2W的2公 ...

朋友  你说的那个柏通+罗美是怎么的  一个发射一个接受?  能把具体的参数发出来吗我好淘宝到  不  500线CCD的淘宝上我应该怎么才能搜索到 我搜索500 CCD看到的都是0销量   我打算飞天行者

网友:
我用2.4g图传,一套259,433用小切糕就好,也才300来块钱,距离6-10公里,足够楼主飞的,可以看我以往的帖子,里面有详细的设备

网友:
你是新手,不建议开始整太多,先整基本的,图传、A控、700线摄像机、 DVR.开始不要飞得太远,基本配制就能体会到FPV的乐趣。现在很多人把FPV的概念搞错了,认为FPV就是要飞得远,那是误导。FPV就是第一人称飞行,就象飞行员坐在飞机里飞行一样的感觉,如果你能够一开始就看着显示屏起飞,到落地也是看着显示屏落地,我就认为你牛。等熟练以后再考虑飞远。坛里很多飞FPV的,70-80%的人都不会看屏着陆,还大谈FP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