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尾波箱穿尾管的那颗螺丝孔滑了

楼主(2014-06-01):
炸过一次,更换尾管后,发现X3尾波箱穿尾管的那颗螺丝孔滑了,这个有什么处理办法吗,现在都不知道那尾管位置是否打穿,可是也不能应为这一个地方滑了换个尾波箱吧,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请各位支招

网友:
那个螺丝我都懒得上,尾管座螺丝打紧后,不炸尾管肯定偏不了

网友:
那个地方关系不大吧,尾管夹紧了偏不了

网友A:
你们的配件包里有固定尾管的那2个垫片吗?
我好像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的配件包里有固定尾管的那2个垫片吗?
我好像没找到

和相位臂装在一块吧。。。我感觉那个可以用。。

网友:
可以用大一号的攻螺丝

网友:
我没装那个螺丝,尾管也没偏。